<求助>青雲GeForce fx5200顯卡

楼主(2010-11-26):
顯示卡上機無畫面,更換爆電容後一樣無畫面,後來仔細看,這一顆零件好像有問題,ic上面有銀色的東西
請問這零件哪裡買的到?台北光華可以嗎?網路上都查不到這零件

网友:
左上角那個銀色的只是髒污,不是IC故障吧

网友:
我是聽說IC有燒入CODE的,都會有點漆

网友:
那顆是 顯卡BIOS ~

网友:
那是BIOS的ROM吧
有燒錄資料點漆的吧
為啥點漆我就不知道了
有很多廠商都這麼做....

楼主:
那是BIOS的ROM吧
有燒錄資料點漆的吧
為啥點漆我就不知道了
有很多廠商都這麼做.... ...
引用 网友A:

我還以為是燒掉了勒!~謝謝!

网友:
沒畫面?~~

老規矩!~~~P、C、R...

楼主:
沒畫面?~~

老規矩!~~~P、C、R...
引用 网友B:

對ㄚ~還查不到哪個零件有問題~故障電容都已經換了,還是沒畫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測電源阿.....看卡的MOS有無電壓...分GPU與記憶體供電

网友:
點漆之前是聽人說燒bios是一次燒一堆,
點過後才不會搞不清楚到底有沒有燒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