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可愛的 SANWA CP-7D 小電表

楼主(2010-11-26):
誰說只有新品才能開箱分享,我這裡就有一台學生時代買的指針型三用電表。
就拿他來拆解看他現在變成什麼樣子,看究竟是耐不耐用能否通過時間的摧殘?

首先要說他很小、很輕、很薄,實在是方便攜帶外出的利器,這就是當初選他當第二台電表的原因,這是我本人的手來作比較。

不囉唆,脫衣見客了,這個拆機未免太簡單了,只有一個螺絲而且還不會掉下而不見。
竟然只要一顆 3 號電池就能工作,線路也很簡單。

脫完衣服當然要躺下來了,電阻都是使用精密皮膜電阻(其實有許多都是我自己換過的)。

電池座與錶線插座怎麼有繡斑呢?

因為好一點的相機被借走了只能用除役備用的相機拍了幾張所以圖看完了,改用文字說一說現在的狀況。
因為錶線插座已經氧化會接觸不良所以已經很久沒用了,電池座也氧化甚至連線都脫落了。
以前用的電池雖然沒有漏液但是好像會漏酸氣,所以電器長久不用要記得拿出電池來。
也有懷疑是空氣中的濕氣讓電鍍不夠好的接點氧化了,所以物品不用時要用封口帶封起來。

好像這款的電表現在還有新品在賣,看我這台三十年的日本錶還是比不上當時美國錶的用料好。
註:以前我有好幾顆美國錶都被識貨的朋友拿光了,剩下這台沒人要的錶留給我。

來說一下這台錶的優缺點:
體積小、重量輕、好攜帶。
顏色比傳統黑色的漂亮多。
檔位少、功能少。
錶頭表面非玻璃易刮花或變色而看不清楚。
錶線無法更換只能切開再修。
接點容易氧化。
轉錯檔位電阻容易燒掉,內部的 1A 保險絲沒什麼保護作用。
其他的還沒想到。

网友:
不少指針錶只要轉到X1歐姆檔後誤量電壓,X1迴路的電阻有很大的機會報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在公司借給別人使用就是如此..給我拿歐姆檔去量三相交流220v..
燒壞了..都沒人承認..如果只燒保險絲..居然用銅線給我短路起來...

网友:
清理清理又可以繼續服役啦......

网友:
前陣子 看到 大陸制 指針型三用電表 竟然賣 50~70 之間ㄟ。

网友:
指針錶建議改0.5A保險絲即可.
這樣就不必換電阻.
裏面用膠帶貼在角落放1-2個備用保險絲.保險絲要裝入超小夾鍊袋並貼牢以免掉落.

网友:
自己有時也會誤燒X1檔,所以最後直接把X1檔會燒的電阻阻值直接寫在PCB上,並換成較大功率電阻,讓保險絲有機會先斷

网友:
大大好像不是在說該表的優點吧,損的比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