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Sanyo RC-S050電視搖控器完修

楼主(2010-11-26):
先用目視的看一下,沒有發現什麼異常的地方,修過很多搖控器,比較常碰到的是陶瓷振荡器CSB-455E接腳斷裂,都是被摔壞的結果,也不知道為什麼陶瓷振荡器的接腳為什麼要設計那麼薄,家中有小朋友,常常一不小心就摔,摔久了就壞

Sanyo電視搖控器 RC-S050
這次是測量到發射二極體故障,歐姆檔測試開路
壞掉的零件

光華商場買一顆$8
更換後正常使用了~完修

网友:
發射二極體顏色好像不一樣??

楼主:
發射二極體顏色好像不一樣??
引用 网友A:

對ㄚ~買的時後我就在懷疑了~怎麼是藍色的
後來想說不管他,換了在說,換了先不裝就測試一下,結果就可以遙控電視了~

网友:
這確實是不常碰到,此狀況應該也是被摔壞的.一般失效模式是開路.
led的bonding細線斷了.
如是透明的epoxy用放大鏡目檢應可看到.

网友:
源達電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顏色是沒關係的, 重要的是頻率..

台灣用的是 38K..

网友:
既然是 [發光二極體] 是否應該使用 二極檔量測呢 ??

网友:
既然是 [發光二極體] 是否應該使用 二極檔量測呢 ??
引用 楼主:

是的, 量的方法和 LED 一樣..

一般 LED  用二極体檔量, 顯示電壓都較高, 約 1 V 左右..

网友:
.....想說你修不好我就200元含運賣你一支的說......

楼主:
是的, 量的方法和 LED 一樣..

一般 LED  用二極体檔量, 顯示電壓都較高, 約 1 V 左右.. ...
引用 网友C:

用二極體檔位量我試過,新的跟壞的都一樣,電表一動也不動

网友C:
用二極體檔位量我試過,新的跟壞的都一樣,電表一動也不動
引用 网友B:

你那個紅外線二極体燒了, 當然是量時動也不動..

除非它燒得短路了..

楼主:
.....想說你修不好我就200元含運賣你一支的說......
引用 网友D:

順大~還好有修好,先省下來~
省下來的~當然要等下次順大辦團購再參加囉!

网友:
我家的遙控器我也拆過二支,都是被小朋友摔壞了,主要的原因都是因為電容脫焊,重焊之後就好了!

网友:
測量  發射型的 LED 有一個方法很好 處理  你按住電源鈕  你拿出一隻有照相 使用 手機 一看 就可以看到 LED 光線了
肉眼是看不到的 唷  我都是這樣判定 好壞  切記 先換上新電池 謝謝

网友:
請問上面眾神明:
      發光跟發射二極體有不同嗎?不能通用嗎?

网友:
請問上面眾神明:
      發光跟發射二極體有不同嗎?不能通用嗎?
引用 网友E:

    波長不同 ,發射二極體是紅外或紫外線的波長, 人眼看不到 ,ccd cmos可感應到, 因為接受器是只對紅外線敏感, 換成發光led, 只能很近距離才能感應, 失去遙控效果.

网友:
很多都是電容脫焊與接點摔到以致接觸不良,重焊之後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這樣喔!多謝louis大仔指點,感恩啊!

网友:
我們家最多故障的問題是電池座,不知那有賣這種電池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