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32吋液晶電視V32FCBB

楼主(2010-11-26):
原本是不開機..
拆開後電源板爆容..
換掉後正常開機..
所以電壓輸出正常
畫面也正常...
就是沒聲音...
接PC_AUDIO IN也是沒聲...
另外接刺叭一樣是沒聲...
直接量接腳4個針皆有12V輸出..
請問這是哪裡出問題\
是圖3那棵四方長長的IC壞掉嗎??
請問如何測量它的好壞??
麻煩大大們解答一下..
謝謝~

量測圖三的TDA8925ST
第5和第13腳有24V
第7腳有11.8V
第11腳有13.3V

网友:
視訊盒線路有查嗎?

楼主:
HEN大大您好~
連接電腦時也無聲音輸出
初步判斷問題應該不是出在視訊盒
謝謝~~

网友:
那是一顆 Power stage 2 x 15 to 25Wclass-D audio amplifier..

以下有 PDF 資料, 你可參考一下..

http://www.classiccmp.org/rtellason/chipdata/tda8925.pdf

貼一張里面的應用圖.. 你先看一下電源對不對.. 也就是 5(13) 及 8(10) 上面的電壓是多少..

网友:
從4#貼的圖來看,該 IC是雙電壓立體功放
pin7 & pin13 有電壓輸出,喇叭一定已經燒掉了
請再確認,雙電源是否都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量測5和13有24V
量測8和10無電壓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這個問題應該要朝負電源方面檢查..

先看看和負電源(VSS)即 8(10)腳並聯的電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元兇了..
這棵電阻燒了..
一開始有點燒焦..
想說拿去漬油擦一擦..
結果把字給擦掉了
剛剛隱約看到好像是471....
請問大大....
這棵471的電阻是幾歐姆的???
這種電阻我不會看

网友:
471 是 470 歐姆啊..

47 + 一個 0 = 470 ..

你把它拆下來, 量量看阻值是多少..

楼主:
剛剛在拆一不小心...
太大力彈出去了找不到
我在廢板上找到一棵....
裝上去.....電容也都換掉..
還是一樣沒聲音....
剛量了一下圖三右下方那棵LM393
第2和第6腳有12v
第3和第5腳有1.4v
第4腳為接地
其餘皆無電壓輸出...
上網查了一下這棵的規格
好幾種lm393,不知道那個才是這棵的規格表
累了..明天再繼續吧..
感謝cremaker大大指點..

ps:再請一下.若是4位數的貼片電阻怎麼看呢??
     例如[3323]??

楼主:
早上起來繼續奮戰...
上網查到了lm393的規格了..
問第8腳是不是要有電壓???
目前測量起來是沒有的..
那是這棵有問題嗎??

修改一下...第4和第8腳都是接地..
輸出應該是1跟7腳.是不是這樣呢?..

网友:
問第8腳是不是要有電壓???
目前測量起來是沒有的..
那是這棵有問題嗎??
修改一下...第4和第8腳都是接地..
輸出應該是1跟7腳.是不是這樣呢?..
引用 楼主:

第 8 支腳是它的工作電壓, 絕不是接地, 一定要有電壓, 否則這個電路要如何工作呢?

第 1、7 腳確實是輸出給 TDA8925 來加以放大..

你現在的問題在於:

1. TDA8925 電源不正常, 無 VSS
2. LM393 沒供應電壓

應該朝電源供應方面著手..

看看第二張圖, 右邊的就是電源供電部份, 量一下它到左邊電路板上的供電接頭上的電壓(紅點), 也許問題就出在這..

网友:
圓圈裡的 ic換掉試試看....

楼主:
第 8 支腳是它的工作電壓, 絕不是接地, 一定要有電壓, 否則這個電路要如何工作呢?

第 1、7 腳確實是輸出 ...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好~~
電源方面測量後由上裝下分別為
1~2:24v
3~4:12v
5~7:5v(5VSB)
8~10:GUN
11:BL=ON
12: PW-ON
13:VDIM

量起來的數據都很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大您好~~
偶沒有這棵ic捏
我有量了這棵ic旁邊的振盪器
一支腳是2.4v
一支腳是2.0v
請問這樣算正常嗎???

网友:
可用聲音信號產生器測出那裡故障如LM393以前或LM393以後 縮小範圍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一路的解答
小弟是個新手..
為了不影響客人的權益和維修品質
小弟會在收件後二天內若沒修好就會送交給專業人士維修
若維修回來維修人員肯教我如何修好的
我一定po上來給各位大大們知道
謝謝各位...
不好意思一直麻煩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請問可以再請教一下嗎.
什麼是聲音信號產生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表示有正常的震盪,有壓差

网友:
聲音信號產生器不用發錢買,像是小收音機或是鳥鳴器皆可以利用

楼主:
不好意思..
一直忘了上來回應這一篇...
東西己經拿回來組好交給客戶了..
由於對方是直接換板給我..
所以沒辦法得知是如何維修好...
也沒有意願透漏維修過程
再次感謝各位大大的教導~

网友(2010-12-27):
增進個人經驗

网友(2011-02-12):
可惜沒有確切知道哪裡有問題
不然這台我家裡也有一台發生過  只是也是當零件機賣了

网友(2011-04-20):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一直忘了上來回應這一篇...
東西己經拿回來組好交給客戶了..

這種問題我會買一個150元的喇叭組拆裡面板子來改機給這台用,電源拉一拉訊號線接一接,裝機後啥都看不到就完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大是指直接從AD板裡面把音源接到喇叭組再輸出到喇叭嗎??

网友:
玩聲音要用試波器,最簡單是:
花50元, 做個20w的op送給他聽, 又快, 聲音又漂亮, 省麻煩!

网友:
這樣改
電視本身還可以用他原有遙控器控制音量大小嗎n_079|

還是要另外街一各調音量大小開關n_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