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μF的電表要怎麼量超過1000μF的電容呢?

楼主(2010-11-27):
想請問各位達人:
我的電表,電容的最大檔位是20μF,
不知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用來量超過1000μF的電容呢?
若有辦法的話,我就不用再花錢買了..
謝謝各位

网友:
應該沒有辦法...

网友:
該花的就要花下去囉…電容表記得買值大一點滴…

网友:
20μF大概是免洗筷大小的電容...
一般3用電表大概只能量這樣了~

网友:
串連 10uF 測量, Cges = (C1 * C2) / (C1 + C2) ,
試算機:
http://www.lautsprechershop.de/t ... /t_condensor_en.htm
剛才算了一下解析度變成 300uF

网友:
台製在台中電子街1100起跳,應該沒有更便宜的了。
你可以去P拍查【石信液晶維修】$CA6013 5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