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SANWA PC5000數位電表拆卸

楼主(2010-11-27):
日本三和SANWA推出的PC5000數位DMM,特色是具有500000COUNT以及RS-232連線能力,搭配光隔離傳輸線及PC-LINK軟體,可同步擷取量測數據並繪製成圖表,在下用於電源供應器測試時用來擷取電壓圖表

外觀

脫掉灰色防震套

背面,上面註明使用注意事項、電池及保險絲規格

取下電池蓋,裡面可以安裝一006P 9V積層電池,一大一小保險絲作為電流檔保護使用

打開後蓋後,就可看到內部電路板

後蓋,並無貼上隔離鋁箔,圓形的壓電式蜂鳴器提供電表操作時的嗶嗶聲

表棒端子座固定在PCB上

一片長型電路子板跨接在主電路板上

四顆整流二極體,將交流整流為直流,採用陶瓷管防爆保險絲作為電流檔保護使用

紅外線收發二極體(透明為發,深色為收),利用光信號與專用RS-232傳輸線進行通訊,未與電表內電路連接,可避免異常電流流動問題,收發二極體下方為電流測定用Shunt(分流器)

主要IC群,左上是專為量測類儀器設計的HD404899系列低電壓單片微電腦,整合LCD驅動電路,內建類比/數位轉換器、多功能計時器、大電流I/O針腳、ROM/RAM等;右下為富晶半導體所設計的多用途DMM用ASIC,右上AD737為True-RMS to DC轉換器,使電表具有方均根值測量能力;右中為REF43,為一精密2.5V參考電壓產生器

長型子板上有一顆HT7660,這裡是用來倍增電壓使用

前方檔位選擇用圓弧型導電銅箔,粗電線是作為10A電流檔導通路徑

探棒插座,其PCB上還有設置取樣用電阻及部分元件

檔位選擇鈕後方彈片

液晶顯示幕後方有貼上隔離用鋁箔

組裝回去開機,自檢時顯示幕上方所有字元會一起點亮

按下右上方"500000"鍵後,會再多出一位,可做更精確測量,不過數據更新速度會減半

這部是在2002年入手的,當時價格為10000,還送RS-232傳輸線及PC-LINK軟體,後來再看到時,價格沒變,但傳輸線及軟體卻變成另購了,還不太便宜,所以當時買算賺到了,用這款表記錄電源供應器電壓變化,軟體就會生出圖表,更新率約是一秒兩次,算是記錄電壓變化的好幫手

网友:
這台真的很高貴啊..

産品型號: PC5000
産品展商: Sanwa日本三和專賣

簡單介紹

PC5000數字萬用表|三和Sanwa數字萬用表PC-5000, 是日本三和SANWA數字萬用表,基本精度0.03%.

PC5000數字萬用表特點

50000和500000 刻度

50000和500000 count(DCV/DCmV/頻率/理論頻率時)

0.03%最高准確度

真有效值檢測(AC/AC DC)

快速顯示刻度

電容器容量檢測(5000count)
# 漏電量大的電容器容量不能檢測

儀表維修用(4—20mA顯示)

dBm檢測(20種阻抗選擇)

線性頻率檢測(僅正弦波交流)

理論頻率檢測

占空周期檢測

最大/最小/平均值/差值-捕捉測定檢測(但准確度為正負200dgt)

MAX/MIN記錄檢測

峰值鎖定

數據鎖定/量程鎖定

相對值(relative)檢測

自動關機(約17分)可解除

電流專用端子設有誤插入蜂鳴

帶保護套(可懸挂/測試線可固定)

傾斜座

光電連接RS232C/USB接口(可選件)

顯示:數值50000&500000 刻度:52

抽樣率:數值5次/秒(50000count) 1.25次/秒(500000count) 刻度60次/秒

安全規格:IEC1010 CAT:III600V Max/CAT. II 1000VMax

電池壽命:DCV時連續約120小時(堿性電池)

网友:
好東西......有這價值啦

网友:
真是精采~好詳細的解說~好高階的電表~~價錢也很厲害~~真是一分錢一分貨@@  謝謝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到這台心就很酸,我數年前也有買這一台,但是在一次工作中遺失在工地,現在這台原廠已經停產,但是台灣還有在銷售,應該是庫存吧!
這是一台精密度很高的電表,老手比較合適,新手的話就等以後再考慮吧!

网友:
常看到狼大用這台電表測電源供應器的輸出電源品質
看了內部結構後
覺得還真的有一萬台票的價值

网友(2011-01-11):
請教狼大 SANWA PC5000 & PC5000a 功能與規格有何差別?
建議購入型號為? 謝謝

楼主:
似乎非常接近,應該是前代已停產所推出的後續機種,發表日期2008年1月,若預算許可當然可以考慮後繼機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