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用電表的簡易維修

楼主(2010-11-27):
我的數位電表已經被我折騰太久了
拆開看  圓環銅箔已經差不多磨光了  轉盤的彈片也快平了

....您辛苦了

....您辛苦了

所以去拍賣網逛逛  買了2台中古的故障三用電表  一台120 共花了240圓

故障的2台電表

故障的2台電表

左邊那台是沒有畫面  換電池也一樣
後來發現是電池漏液  造成接觸彈片接觸不良
清除電源部分的通路彈片之後  再清潔一下圓環銅箔之後畫面就出來了

銅箔清潔一下即可

銅箔清潔一下即可

有點誤差 不過不打緊

有點誤差 不過不打緊

DC檔蠻正常的

DC檔蠻正常的

100K測試

100K測試

右邊那台是測試結果完全不正常
拆開看看  初步沒發現有問題   切到蜂鳴檔  直接把測試銅箔接點短路   會叫
表示測棒出問題了  手邊沒有喇叭線  直好先拿電源線來換

容易斷裂部分

容易斷裂部分

舊型的測棒頭大都可以換

舊型的測棒頭大都可以換

焊上多絞電源線

焊上多絞電源線

測試

測試

加上正負記號 再焊上四針的PIN 因為轉盤是塑膠  拆太多次不好
而焊四針是固定用  防止焊接過程脫落又要再拆轉盤
順便把電池接片焊上去防止接觸不良

轉盤彈片挺乾淨的

轉盤彈片挺乾淨的

加上正負記號

加上正負記號

這種攜帶型電表通常會把測試棒焊接上去  時間一久測試棒會故障
部分使用者大都會認為故障然後丟棄  實在可惜
其實只要不是切錯檔位燒毀  應該都可以用很久
因為需要蜂鳴檔還有攜帶的需求才去買的  本來想賭賭看能修一台就划算哩
目前並不需要很專業的電表 因為我的專長只會換電容而已  ^^

网友:
我那台便宜貨摔過就掛了,啥擋位都無效但LCD有顯示..

网友:
大大還真省..要是我可能直接買新的

网友:
挖~~這樣子就多了2台攜帶型電錶了~~

厲害厲害

网友:
能修就是福
有用到在怎樣都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