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itching Power Supply 無輸出

楼主(2010-11-27):
JENTEC  JTP0305  Switching Power Supply
無電輸出, 請問要由那開始檢查問題, 已換 k3067 仍無輸出

网友:
你給的資料嚴重不足,很難給你有效的建議
電路是何種形式"自激式or 使用PWM IC
建議傳個照片先

你貼的連結是????????????

楼主:
抱歉不會貼圖, 應該是以下聯結的 Switching Power Supply

http://www.jentec.com.tw/files/0305B%20SPEC.pdf

网友:
一次側輸入端整流後電壓是否正常?
PWM IC及其週邊電路是否正常?
二次側回授電路也要巡一下

楼主:
請問 PWM IC 是否可單獨測試, PWM IC 是 UC3843B

网友:
可以參照資料手冊內測試方法下去判定運作是否正常

网友:
依經驗
如果整流後電壓正常 那麼
輸出電容 3843 本身 3843 電源電容 最有希望

楼主:
只在 共態扼流圈(交連電感) 旁找到兩的1N4007 通路換新
UC3843 旁 100uf 25V 電容也換了, 通電後, 最大的電容 33uf 400v 仍無電壓....要如何處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大電容的地方也沒電壓那不就表示沒入電??
首先~這機板上看起來是沒保險絲~可以先量一下~
1.NTC熱敏電阻(在圖一黃色電容左邊那顆有沒有開路)
2.在NTC上面那顆圓圓的橋整有沒有問題~橋式整流器的測量可以爬文一下~
3.在圖一大電容的右邊有一顆晶體~那顆應該是MOSFET~拆下來量量看有沒有問題~測量也爬文一下
您在高壓測就沒電了~會不會是線有問題或插座接觸不好~都要自己排除一下~

楼主:
好奇大大感謝您的提醒, 我之前都找不到保險絲
1. 我再去看了一下, 終於在板上發現 F1 標示在 NTC上面那顆圓圓的東西旁, 它只有兩隻腳, 上面寫著 12.0A
    250v  or T2.0A 250v ; 這是保險絲嗎?? 可以買得到嗎!!
2. 圖一大電容的右邊有一顆晶體為  K3067 已更新

网友:
這應就是保險絲,先檢查是否已經斷路,若已經斷路,則裝上同規格品,並且在通電前檢查有無其他元件短路,建議測試時使用防燒負載

楼主:
找了一下, 跟下面很像-微型保險絲 , 光華商場是否可以找得到??
http://www.aexfuse.com/cp_view.asp?cid=99&id=624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保險絲沒錯 !! 這裡有你要的規格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030203135

网友:
橋式整流器也要查一下喔,我有因橋整故障燒保險的經驗。

网友:
電容 33uf 400v 有電壓後如無動作,就要查UC3843B第PIN8電路,有ZD(約8v是否異常)有碰過UC3843B損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