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718 畫面閃爍<已解決>

楼主(2010-11-27):
各位大大好,這是我一台好幾年壞掉的螢幕,想要自己維修看看,打開機殼目測查看並無任何電容損壞,但是螢幕就是顏色會閃爍變調,
對一個新手來說之後就不知道如何從何下手了,請問各位大大遇到這種螢幕會閃爍大概會出現問題有哪些呢  感謝
我把屏線 拆下  然後 將圖右邊的pin腳輕一清
重新接上後,開螢幕變正常了ㄟ  YA  目前正開機測試中

网友A:
A/D板故障

楼主:
AD版壞掉的話  要如何測他是否是真的壞掉ㄋ....測電壓? 還是測??  ...還是燈管的問題呢......感謝
A/D板故障
引用 网友A: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有先清除屏線試看看嗎?

楼主:
屏線還沒清除... 請問大大如何做排解?,如何偵測是否正常?

回復  yjs814

    有先清除屏線試看看嗎?
引用 网友B:

楼主:
感謝大大  我剛剛把屏線 拆下來看一看並沒有斷線,然後就想說pin腳清一清好嚕,之後在裝上....目前正常中
感謝大大的建議  目前還正在測試中

回復  yjs814

    有先清除屏線試看看嗎?
引用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實類似相關問題,論壇裡有相當豊富的實例可參考~

网友:
恭喜完修....又撿回一台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