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912WS花屏 時好時壞!

楼主(2010-11-27):
LG L1912WS花屏 時好時壞!
800含運,要的喊一聲!
跟VA1918.AL1916一樣都是同一片面板+AD+電源板
跟shunxing大的維修範例一樣!老花啦!電源IC那麼小!
http://bbs.pigoo.com/thread-21096-1-1.html

网友:
有拆修過嗎?

楼主:
有拆開用三隻鳥VA1918的測過!一樣是花屏!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確定你更換的pi板好的ㄇ一一
確定好 請檢查 ad板上 3隻腳的 或是拆開 面板 上那騙小鐵片 應該會看到損壞的零件

楼主:
確定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