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FP767 維修實例 -附BENQ 維修技術手冊

楼主(2010-11-27):
前言:
第一次發文,若有不周全的地方,請多指教,謝謝!!
這台機器,拿到的時候是沒背光,算是BENQ的通病,基本上就是C5706(或C5707) 、保險絲換掉、變壓器部份補焊一下就解決了
,而我換完之後,的確燈管也亮了,但第二個問題也接著來了。我只要一插電,燈就亮了,而且完全關不掉,一定要把插頭拔掉才行,
爬了一些文章,解決之道就是換掉FU9024搞定,我當然也就照這個方式去做了,但換完之後,情況依然沒有改善,所以才有這篇文章的產生。

主文:
接下來我就完全沒有任何頭緒了,開始亂換東西,TL1451、高壓電容,反正就高壓區的全亂換,情況當然沒有改變,
後來想想這也不是辦法,於是開始上網爬文找資料,完全找不到相關的解決之道,最後我放棄了,回到最基本功,
去翻之前下載的一些電路圖研究,重點我還是放在TL1451這晶片上,因為ON/OFF 是經由這個晶片去控制燈管的亮與否,
ON的情況下,TL1451的第九腳(Vcc)會有一電壓,以使TL1451能夠動作,OFF時當然就不會有電壓,
但我發現我只要上一電,Vcc就有一電壓存在,造成燈管被點亮。於是就開始往查,
把Q761給拆了,竟然還有電壓,見鬼了,一氣之下就把附近的元件通通拆了,後續就看圖說故事了!

BENQ維修技術手冊

裝機測試後,目前正常使用中!!
p.s:第一次發文,錯誤一堆,最後發現,這邊不適合用chrome 發文,造成不便之處,請大家見諒!!

网友:
沒圖,連不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都是用 Chrome 的, 沒什麼大問題啊?

多試幾次就抓到要領了..

再提醒一下.. 上傳圖片的限制:

1. 維度小於或等於 800 X 600
2. 檔案大小小於或等於 100KB

你那張 PDF 檔, 收下了. THKS..

网友:
恭喜完修
只是樓主焊點烙鐵點太久了,銅泊點壞了
我剛開始修機板的時候偶爾也會,後來透過助焊劑跟好一點的烙鐵
就比較不會點壞銅泊面了

楼主:
感謝前輩的指導,我只要遇到這種針腳有彎下去的,就常會把整個銅泊搞的亂七八糟的

不知各位前輩都如何克服這個問題呢?主要是針腳彎下處的錫,似乎很難被吸錫槍吸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個應該不難吧.. 把它再弄直就好了..

用什麼工具呢?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page=1#pid324138

簡單的說, 就是把該處用烙鐵加熱, 再用工具弄直..

网友:
所以問題是......抱歉我沒看懂n_029|

网友:
折彎的腳應該不要想一次就要弄起來
先用烙鐵加熱等錫熔化變軟,然後趕緊把腳弄正
如果錫硬了也沒關係,再給他加熱一次,就可以吸得很乾淨了

解讀cremaker大的意思應該是這樣...

网友:
折彎的腳應該不要想一次就要弄起來
先用烙鐵加熱等錫熔化變軟,然後趕緊把腳弄正
如果錫硬了也沒關係,再給 ...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用有勾子的那支

一邊勾住正面要拆的零件腳

一邊熔錫一邊拉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