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d的named.conf及各設定檔請教

楼主(2010-11-27):
以下是我架設CentOS 5.5+Bind的named.conf設定檔,紅字是我改的地方,請問這樣改有什麼問題嗎?還是需要補強什麼?

//紅色為改動部分
options {
listen-on port 53 { any; };
listen-on-v6 port 53 { ::1; };
directory     "/var/named";
dump-file     "/var/named/data/cache_dump.db";
        statistics-file "/var/named/data/named_stats.txt";
        memstatistics-file "/var/named/data/named_mem_stats.txt";
query-source    port 53;
query-source-v6 port 53;
allow-query     { any; };
};
logging {
        channel default_debug {
                file "data/named.run";
                severity dynamic;
        };
};
view localhost_resolver {
match-clients         { any; };
match-destinations { any; };
recursion yes;
include "/etc/named.rfc1912.zones";
};

由於新版的CentOS 5.5+Bind的設定檔已經跟舊版有些不同,我照著原文說明檔修改如下︰
named.rfc1912.zones是記錄正、反解配置檔的檔案,紅色是我修改的部份。

在最後面增加以下內容:zone "bbs.com" IN {               //定義正解區域 bbs.com    type master;
    file "bbs.zone";              //定義正解區域檔名 bbs.zone
    allow-update { none; };
};
zone "10.168.192.in-addr.arpa" IN {   //定義反向域
type master;
      file "bbs.local";           //定義反解檔名 bbs.local
allow-update { none; };
};

以下是我用範例檔改寫的正解檔與反解檔,也麻煩較有經驗的朋友指點那裡需要補強或錯誤的地方。
bbs.zone

$TTL    86400
@                 IN    SOA    dns.pigoo.com.    root.pigoo.com.   (
                    42        ; serial (d. adams)
                    3H        ; refresh
                    15M        ; retry
                    1W        ; expiry
                    1D )        ; minimum

                           IN   NS   dns.pigoo.com.
dns.pigoo.com.   IN   A      192.168.10.200

pigoo.com.          IN   MX  10   ms.pigoo.com.
ms.pigoo.com.     IN   MX  10   ms.pigoo.com.

pigoo.com.          IN   A   192.168.10.200
ms.pigoo.com.     IN   A   192.168.10.210

bbs                     IN   A   192.168.10.206
www                   IN   A   192.168.10.220
dns                     IN   A   192.168.10.200

forum                  IN   CNAME   bbs
=============================================

pigoo.local

$TTL    86400
@       IN      SOA     dns.pigoo.com.    root.pigoo.com.   (
                                      1997022700 ; Serial
                                      28800      ; Refresh
                                      14400      ; Retry
                                      3600000    ; Expire
                                      86400 )    ; Minimum

              IN   NS         dns.pigoo.com.tw.

206        IN   PTR       bbs.pigoo.com.
210        IN   PTR       ms.pigoo.com.
200        IN   PTR       dns.pigoo.com.

另外我在網路看到舊版Bind有範例用到rndc.key,它的寫法是在named.conf檔的最後一句出現︰
include "/etc/rndc.key";
經我google查詢,它是說該行是定義當更新DNS資料時,使用rndc.key的金鑰加密。
這一行在我的Cent 5.5+Bind並沒有出現,請問有架DNS的朋友有加上這個rndc.key嗎?
請問有用CentOS 5.x + Bind的朋友,如果你的DNS有加rndc.key,那include "/etc/rndc.key";這行是加在named.conf這個檔案,還是加在named.rfc1912.zones這個檔案?
自己維護伺服器首重安全,DNS代管其實是我比較好的選擇,但是域名註冊商的DNS設定筆數太少,多加筆數又需付費,所以乾脆想改為自管,如果大家有對Bind安全性或架設經驗比較熟練,請儘量協助我好嗎?

网友:
W大你的DNS設成這樣只有你自已連得到 192.168.10.X這段外面的人連不到
一定要設成真實的IP, 不可以是你們家內部的這樣你懂了嗎
反解你可以不用管他,反解要給ISP去反解,除非你有一個C (255個IP)
我DNS SERVER是win nt4.0和2003
CentOS我沒用過但原理大都雷同,給你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你的回覆,你說的問題我知道,目前我還在內部測試,並沒有正式上線,所以我才會使用虛擬IP,我要先知道我這樣設定有什麼問題?或有什麼需要補強的地方?如果經大家檢視後沒有問題了,我就會換成真實IP,不過這也要等換註冊商之後的事情了。

网友:
freebsd 6.3的bind中, rndc.key 於 named.conf 內指定:

key "rndc-key" {
      algorithm hmac-md5;
      secret "bR3NwZI1VSciOwOmS3EfWA==";
};
controls {
      inet 127.0.0.1 port 953
              allow { 127.0.0.1; } keys { "rndc-key"; };
};

倒數第二行最後方 keys {} 裡的名稱即為 key 檔的名稱.

以上給w大參考.

网友:
另外我在網路看到舊版Bind有範例用到rndc.key,它的寫法是在named.conf檔的最後一句出現︰
include "/etc/rndc.key";
經我google查詢,它是說該行是定義當更新DNS資料時,使用rndc.key的金鑰加密。
這一行在我的Cent 5.5+Bind並沒有出現,請問有架DNS的朋友有加上這個rndc.key嗎?
請問有用CentOS 5.x + Bind的朋友,如果你的DNS有加rndc.key,那include "/etc/rndc.key";這行是加在named.conf這個檔案,還是加在named.rfc1912.zones這個檔案?
引用 网友B:

rndc.key的部分在於單一台DNS的服務是不需要的~~~ 畢竟你可以直接連線進主機 直接透過編輯zone File的方式來進行管理!!!

网友:
回復  ezchon

謝謝你的回覆,你說的問題我知道,目前我還在內部測試,並沒有正式上線,所以我才會使用虛 ...
引用 网友B:

問題應該是沒有~~~
不過可能要針對提供服務主機上的Port做管制會比較好~~
例如: iptables 去管制連線進來的Port、 流量 ...等等~~~

若真的怕~ 就把SELinux開起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
我這樣設定真的沒什麼問題嗎?
請問你所謂針對主機上的Port做管制,是指除了必要的Port打開,其它的Port都要關閉的意思嗎?
SELinux我需要研究一下!因為我本身有硬體防火牆,所有的主機都是接在硬體防火牆後面,Linux上的軟體防火牆及SELinux功能我都是關閉。

网友:
單管一個網域應該不難
DNS 設定時我只是看,Bind Service 有起來....用nslookup 看正解,反解,
OK的話,就沒有再去想太多,應該不太會有問題的

大大可以先將server 設定好, 再用nslookup來這台伺服器查IP,及反查
如果都沒問題的話,再將pigoo.com的DNS改來這台主機
IP都一樣的話,應該是沒有空窗期,即使有,也是很短

至於硬體防火牆和iptables....我會選硬體防火牆,先將所有的連線阻檔,再開要使用的Port
iptables 將一些synfoold之類的功能打開(純粹各人意見)

Selinux 對我而言有點像天書

网友:
認同 frank 大的看法.

對外服務的主機除了必要的服務與port外, 其他最好都不要開啟.
SELINUX如果沒十分把握, 先不要啟動, 個人以前的經驗是如果打開設定要改很久, 才能改得出你想要的.

网友:
回復  wst2080
你好︰
我這樣設定真的沒什麼問題嗎?
請問你所謂針對主機上的Port做管制,是指除了必要的 ...
引用 网友B:

目前看上來是沒有甚麼問題~ 關鍵點已經有相當程度的安全性了!
至於我說的就是不僅仰賴著硬體防火牆的防護之外~ 自身提供服務的主機也要有相當程度的防禦能力!
可以建議wish大可以去研究 iptables 玩玩看~ 也有不少的軟路由以及嵌入式Linux網通設備也適用iptables套件當作防火牆來使用~~~

网友:
認同 frank 大的看法.

對外服務的主機除了必要的服務與port外, 其他最好都不要開啟.
SELINUX如果沒十分把 ...
引用 网友D:

嗯嗯~
不過SELinux的確可以提高很多安全性(但是也對服務的阻礙有著不小的問題存在)

PS: 這也就是RHCE在於RHEL5課程當中會加以講解 並且在以RHCE考試當中要求開啟SE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