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無極性電瓶充電器

楼主(2010-11-27):
如圖所示:電路非常的簡單,但是請問右邊框框顯示「9V DPDT」雙閘刀的繼電器是怎麼回事?還有INV與OUTV是什麼作用呢?
以及二次側的AC電壓值是多少?請瞭解的人幫忙一下,感謝~

圖片

圖片

网友:
右邊的OUTV  INV與左邊的OUTV  INV 是連通接在一起的

网友:
大概看了一下 , 這電路充飽後會自動斷電 !!

因為充飽後會產生足夠的電壓推動繼電器 !!

利用 9v 繼電路切斷 ac 220v 的供電 !!!

楼主:
大概看了一下 , 這電路充飽後會自動斷電 !!

因為充飽後會產生足夠的電壓推動繼電器 !!

利用 9v 繼電路切 ...
引用 网友A:

喔~多虧大大解釋,小弟瞭解了。感謝。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請問一下,我的變壓器要選用多少的呢?它的矽控閘流體是選用15A,那我的變壓器是不是也要到15A?那二次側的交流電壓是多少呢?謝謝。

网友:
變壓器的規格 ,  圖上有標示  [ 120VA  ]  !!

二次側電壓應該是 13.8 ~~ 14 v 左右 !!

网友:
前端無極性供電迴路 思維值得學習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一下,線路圖標示的10A10是整流二極體嗎?後面的10是什麼意思呢?謝謝囉。

网友:
10A,1000V 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瞭解了~謝謝。

楼主:
請問大家,假設我的變壓器是 AC 110 轉 14.5 3A,如電路所有零件組裝起來,,請問 R3 0.5/30W 的限流電阻需要更換嗎?會不會限流太小而造成變壓器過熱燒毀?R3 0.5歐母,變壓器電壓輸出14.5,14.5(V) = I X 0.5 (R),I = 29 (A) ? 不會吧?29 安培?請問這樣算對嗎?那前面的整流二極體與SCR不是燒光了嗎?能否請大大們解釋一下,感激。

网友:
前端無極性供電迴路 思維值得學習參考
引用 网友C:

    果然無極性的電路才是重點
多謝分享

楼主(2010-12-27):
10A,1000V 的意思。
引用 网友B:

大大,假設我的變壓器是 AC 110 轉 14.5 3A,如電路所有零件組裝起來,,請問 R3 0.5/30W 的限流電阻需要更換嗎?會不會限流太小而造成變壓器過熱燒毀?R3 0.5歐母,變壓器電壓輸出14.5,14.5(V) = I X 0.5 (R),I = 29 (A) ? 不會吧?29 安培?請問這樣算對嗎?那前面的整流二極體與SCR不是燒光了嗎?

网友B:
大大,假設我的變壓器是 AC 110 轉 14.5 3A,如電路所有零件組裝起來,,請問 R3 0.5/30W 的限流電阻需要 ...
引用 网友D:

不用更換,不管你另外交流一側是多少伏,只要你變壓器輸出是14.5V,而且你需要原圖中的充電電流 ,那麼這個就不用更換。你先根據你的電池容量確定出合適的充電電流,然後再按照原電流的比例去調整這個電阻的阻值。比如你要的充電電流是原來電流的一半,那麼這個電阻就要變為原圖中的2倍,是線性的反比關係。

另外正確的電流算法是輸出電壓減去你電池的電壓,剩下的電壓再除以電路的電阻,不是直接用輸出電壓除以電路的電阻。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大,謝謝您的答覆。
小弟仍有一些問題,懇請解惑。
假設我的變壓器輸出14.5 / 2A ,若充電電壓設定成 3~4 A,當我接上電瓶後,會不會因為輸出電流達不到 4A ,造成變壓器輸出不夠而過熱或著損壞?還是說我設定成 4A,但是變壓器只有最大2A輸出,當我充電的時候,變壓器最大也只有2A,而不會有任何的問題?是這樣解說嗎?因為我還不太瞭解抽頭式變壓器的原理。
另外,您說正確的電流值是輸出電壓減去電池電壓再除電阻值,那請問我的電池電壓要抓多少才正確呢?12V?還是11.5呢?謝謝大大的解答,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變壓器輸出是2A,你充電電流設成3-4A,那麼結果就是變壓器嚴重發熱,然後熱的絕緣破損,造成短路。
因為你這個電路簡單,沒有恆流功能,所以隨著電池充電時候電壓的升高,電流會逐漸減小的。另外電阻包括了導線電阻,電池內阻,變壓器內阻,還有二極管的壓降,所以準確的計算很難,只能計算個大致的電流,然後根據實際情況調整電阻的阻值。(14.5-12)/ 0.5=5A,實際達不到,要比這個小很多。因為你這個給電池充電的是脈動直流電,所以電流不怎麼好計算。另外12V的鉛酸電池充滿後是13.8V。

其實建議你換個電路吧,至少帶個充滿自動停止的。極性自動轉化我覺得沒太大的必要,弄個一個紅色的夾子,一個黑色的夾子,我想應該不會弄錯極性。如果實在怕弄錯,就串聯一個二極管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謝謝大大的回覆~讓我上了一堂課。感謝。
我是身邊有一粒變壓器,想來DIY電瓶充電器,目前正在尋尋覓覓電路圖及製作方向;聽大大這樣解說我瞭解了。我再評估看看,謝謝。

网友:
我剛才給你從我們大陸這邊的數據庫下載了一些鉛酸電池的充電器製作的文章,你可以參考下,希望對你做這個有幫助n_115| 。其實我很看好3中那個用UC3906的。

网友:
非常棒的資料. 而且還有電路範例

网友(2011-10-07):
非常好的資料,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2011-12-16):
很好的學習資料,學習了,謝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