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CT-529 開機會出現OSD的CONTRAST

楼主(2010-11-27):
1.每次開機都會出現CONTRAST,且按鈕都無效(按了無反應)除了POWER 鍵
2.有換過2416 還是一樣
3.KEYPAD 的按鍵都拔除(除了POWER鍵),也是一樣狀況
請問各位大大,下一步如何查修,謝謝

网友:
keypad排線連接ad板的座附近有排容,檢查一下有無異常

楼主:
感謝狼大的回應,如圖2,右邊3排是電感,左邊是排阻,檢查都沒問題,版上有排容的符號(在電感的右邊),但是都沒零件焊上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程序 亂了ㄅ 15X2 T  左邊 那2各  檢查看看 不然就是 15X2T OR程序要更換 或是從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對地的阻抗正常嗎?

楼主:
請問是量哪裡的對地阻抗,又如何判別

网友:
在拔除KEYPAD下量接頭各點對地阻抗

楼主:
在拔除KEYPAD下量接頭各點對地阻抗
引用 网友B:

比對各點對地阻抗沒什麼異常的(手邊找到一片cmv類似的ad),剩下程序的問題了
可是又沒燒錄器及程序,,暫時先擱著了
在這裡感謝狼大的指導

网友:
排線拔掉也一樣嗎?
看圖那個軟排線好像.....

因為我碰過軟排線接頭那邊的錫箔歪了..導致短路的狀況...

网友:
有沒有嘗試壓著MCU,看調整畫面不會再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