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同DVD影音光碟機~不開機維修#2[未解決]

楼主(2010-11-27):
【求助】大同DVD影音光碟機~不開機維修2[未解決]《--》因為換完電容後~仍然不開機!!

這台DVD不開機~  所以我就測它的電壓!!+5v -5v  +9v -9v   AC+ AC-   -24v 《--》  裏面+5v -5v  -9v   -24vl量測電壓都正常~  只有+9V異常~只剩下【3.867v】!!

因為咱只會換電容【所以就換 了6~7個電容】!!    換完後~情況【+9V仍然異常】~只剩下【3.867v】!!
所以發求助帖子!!

以下是比較雜的敘述內容~厲害的網友可以不要看!!
===============
ps:
【用ut61E测量】【GND 与+9V 测此两点】==+3.867v [不正常]         [正常值為 +9V]
把【右上角 紅字的】7個電容都換掉了~        還是3.867v   《--》所以知道不是電容的問題

ps:【下方 藍字的電容】【還有3個未換】~因為無庫存的電容!!

請問一下【有維修過 DVD的網友】~ 【用ut61E测量】【GND 与+9V 测此兩點    得到+3.867v】
會是哪裡個地方壞掉【是IC】嗎??   為啥我換電容【都無效】??

楼主:
圖片
此DVD  沒有12v的黑線

【第一條黑線】到【最後一條黑線】+5v -5v +9v -9v   AC+ AC-   -24v

ps:因為照片 從下方拍攝~ 所以感覺位置會偏移!!》《

---------------
移除電容

換上6個新電容【100uF】

以下不用看
--------------
這是上次軟的~只換了2顆【電解電容】~[就開機成功案例]
大同DVD影音光碟機DV236P~不開機維修#1[成功案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24563-1-1.html
在這里 我【用ut61E测量】的到正常的+9v電壓
覺得ut61E【量測電容電量數值    與【直流電的電壓】】都很好用~    ^-^

网友:
建議檢查電源板上是否有7809的IC,量一下它的電壓。

网友:
量一下基納二極體看看  兩端電壓 走一下9v線路是否並連一顆玻璃管透明的
穩壓二極體 是否有問題
還有D1005下面那一顆應該是小包裝的穩壓IC

楼主:
先放上  3個IC的照片~[照了快 半小時]  》《
以後再量電壓。。

【1】 編號IC102  [3腳IC]
TL431

【2】  編號IC103 [4腳IC]
.C  R8
PC817
sharp

【3】 編號IC101 [4腳IC]
5L0380R

网友:
把排線另一端移除
看空載時9V的電壓是否正常
若依然不足9V
就是電源部分故障
若9V正常
查輸出負載的電路
參考看看

楼主:
把排線另一端移除
看空載時9V的電壓是否正常
若依然不足9V
就是電源部分故障
若9V正常
查輸出負載的電路
參考看看

謝謝~  我試過把排線另一端移除
看空載時9V的電壓是否正常~  結果還是一樣!!
所以是【電源板】的問題!!

================以下可不必看與回覆!! 是咱的操作心得 與失敗感言 》《
還有就是 【咱是新手】~
里~藍色字的部份【有50v  100uF】的電容~     因為它的銅線沒有到底~ 有一天我想把【焊錫溶解】~往下壓~  結果接觸的【銅箔焊點就破裂了】~之後再量【電壓】    擇另外多一個 -9v 也不正常【-1V  -3V  -6.817v跳動】!!    <-->距離修復的道路【越來越遠了】!!

改天買比較好+有數顯的【恒溫烙鐵】的儀器~    根本控制好溫度【在 2~3度以內】~ 掌握 咱所用的焊錫【溶解時間】~ 再來挑戰這臺DVD了!!  當然也要我的技術再進步一點才行~  不要太大力【拔除或壓 電解電容】!!

ps:不過知道了 ut61e電錶 [測電壓時]<--->+9V 與 -9v  [前面有  負的電壓符號]~  所以可以將 地線 水線【負電壓線】  與火線【正電壓】 【分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