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8IPE1000-G v4.0 ddr1,2無法使用

楼主(2010-11-27):
插ddr3,4可開機也可安裝作業系統,片查不到故障點,請求修過的大哥支援一下,查修的方向縮小範圍感謝!!

网友:
可能是電壓不構或晶片組燒掉了

楼主:
那麼多高手看過不願發表意見?插上兩條正常的記憶體,比對上面小旁路電容測試工作電壓未發現異常,bios刷f5版無效,改刷f3版一樣不變,如只插ddr1槽開機急促短音alm,檢查過排阻,查無方向所以想問問高手们有沒碰過此問題,謝謝!!

网友:
回覆 3# s509891

s509891大您好,clock有過去嗎?記憶體插槽DDR4旁有一顆華邦的clock栓鎖,看看datasheet,檢查看看囉!供電,除了外部較好量測外,插槽的pin針,確切些。
排阻無異狀,若經過檢測AD線皆無異常,SPD的線路也一樣,那麼大概剩北橋了。

楼主:
收到,clock時鐘晶片有問題不知?但ddr3.4正常可安裝作業系統?我找一下這顆datasheet比對一下再報告謝謝!!

网友:
記憶體曹右下方..有1顆二極體燒壞了...檢查更換看看

楼主:
感謝c159675提供,拆下右下方d51,d52,d53量測正常.感謝s10274chen提供但u41 w83301gr為ddr供應電壓的產生源量測正常,且dd3,4工作正常.
以下是ddr1的測試數據供參考:
輔助電壓: 1.26v
時鐘:1.22v 1.23v三組六個點都一樣
數據地址線:1.23v or 1.28v
           黑棒接地組抗:1.0 k歐姆
           紅棒接地組抗:1.69 k歐姆
           黑棒接地組晶體導通電壓:0.328 v
           紅棒接地組晶體導通電壓:0.433 v
主供電源: 2.55v
系統總線:3.34v

网友:
那顆是STR控制..............猜測錯了!
電源、clock、AD,都沒問題,看來問題點又不太像是這裡出現的。

BIOS刷看看囉!

网友:
BIOS設回default 值試看看~

楼主:
前面第三帖有題過 bios刷f5版無效,改刷f3版一樣不變,如只插ddr1槽開機急促短音alm,檢查過排阻,查無方向所以想問問高手们有沒碰過此問題,謝謝!!

网友:
回覆 10# s509891

啊!對齁........忘記s509891大您說有刷過BIOS了......
小弟我是沒碰過這麼怪異的狀況,既然各線路都沒問題,偏向北橋或是時脈來源,上電之後,與另兩個正常的插槽做比較,有何不同。
記憶體插槽還是清潔一下,無果,直接把記憶體供電的濾波電容殺掉換新,排除電源不穩狀況。

网友(2011-04-04):
我目前也部到一片GA-8IPE1000G(ReV3.0)同樣也是DDR1及DDR2無法使用,檢測BIOS電壓除了DDR1及DDR2的電壓DC2.5V有不穩定外其它均正常,也是還未解決。在台灣主板維修基地的建議是北橋及CPU腳座有空銲需補銲,但無設備請人代修費用又高。目前也是可用可開機但是不穩定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