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A902電源燈亮1秒後無燈號

楼主(2010-11-27):
故障狀況:插電後電源燈亮綠燈約1秒後熄掉變成無燈號,螢幕完全沒出現畫面。

1.先查1區,檢查容值無誤。

高壓區兩顆470uF電容容值正常。

2.再來先接上高壓板公板測試,確定面板正常,並確認問題出在高壓區。

3.檢查2區藍色電容容值正常。

4.把3區那兩顆高壓線圈換掉,問題一樣存在。

5.換掉背面兩顆9977GM以及OZ9932GN,也是沒解決。

6.試到沒什麼可以試,只好試試看高壓區兩顆470uF電容直接換新品,結果正常完修= ="

結論:電容表只能當參考用…

网友:
我也認為電容表只能參考,所以還會在量一下阻值...

网友:
建議1區的那兩顆1500uf以及470uf電容
也要一併換掉.

网友:
很棒的經驗...

网友:
感謝 大大~提供如此實用的資訊。

网友:
感謝大大實例分享

网友:
原來電容表也只是參考用喔.那ㄟ安乃.還是換新好.

网友:
這塊板子...好熟悉!  請把1區的電容 換掉...看看口貝!!!

网友:
支持一下~ 很棒的【LCD不開機維修實例】
該換的都換了~    樓主的零件【很多】~ 有變壓器 還有IC   屬於專業的維修技術人員!!

學習到了~電源燈亮1秒後無燈號
最後的關鍵點~原來是【外表正常  無鼓包 無漏yi的兩個電解電容上面】!!《--》造成 供電電壓不穩定之問題!!

网友:
這也是我心中的疑慮 ??

目前的電容錶似乎會有盲點 !!!

自己遇過好幾回 !!

看起來正常量起來正常 !!

但是用起來就是不正常 !!

楼主:
其實wish大和版上許多文章都提過電容表的準度問題,
只是有時候不想去承認自己的運氣會這麼背XDDDDDD
還有小弟只是新手,並不是專業的維修人員,一切都還在摸索學習中,
和版上前輩的功力完全無法相比XDDD

网友:
因為電容表只是用小信號跟小電壓去測試,無法完全反應實際使用時電路狀況

网友:
啊牛的維修實例太精彩了^^,我個人覺得維修這行,有9 分功力,也要有1 分小運氣^^,恭喜阿牛完修

网友:
能找出外觀沒問題的電容,要有相當判斷及經驗,否則一般只要看它沒"站高或拉屎",都直接跳過往下查n_047|

网友:
以後真的不能完全相信電容表
感謝阿牛大分享寶貴經驗

网友:
請問 換下那兩顆16V 470μF的品牌?

路遙知馬力,我想還是日系的比較讓人放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換下的電容是HERMEI

网友:
恭喜完修......地毯式更換終於抓到

网友(2011-03-15):
剛剛也修了一台 VA902 ,剛開始也完全無頭緒...開機電源燈一閃一閃的!!  470UF 16V 電容 拆下來 用電容表 量 是好的~~ 9977 也沒有擊穿...真的找不到問題!!  爬了很多文 之後,赫然發現 電容表也會騙人...不信邪的!!直接將 470UF 16V 的二顆電容直接換了!! 天阿...真的好了ㄟ!!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