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版土砲電源偵測電路

楼主(2010-11-27):
因為個人健康問題,所以本來可以早完成的東西,現在才又開始玩起

二版目前暫定的電路版本

二版的電路完成全景

這次使用的12BIT-ADC-TLC2543

Shunxing提供的霍爾電流偵測元件

RS232的部份

電源是12V轉成+-14V的電源電路

裝上液晶完成全景

剛好修好一棵POWER接上二版電路

找一張主機板接上二版電路

主機板只有顯卡的啟動情形

整體來說除了34063的單電源轉換有點麻煩和熱及效能不良的情形外
剩下的便是找時間把程式的BUG作處理應可大略完成

网友:
大大要不要加各夾線裝置   這樣液晶螢幕電源  不是也能測   然後  推出套件賣

网友:
legion大要重出江湖了,但小弟我因為有其他事務將會要忙碌蠻長一段時間了,最近為了趕一些東西,也沒有上順興大的聊天室,不知道還要多久才會趕完手邊的事。
legion大您身體要多保重啊!
高職的時候有看過學弟做一個昇壓電路,若有機會,我再問他看看他有沒有遇到類似的問題。

网友:
legion 辛苦了!  身體健康要緊(雖然我很期待你的玩具)
最近公司產能增加,加上一些新的產品要推.所以也只能上來走馬看花一下.補充一下新知
所以也沒常常出現.

楼主:
legion大要重出江湖了,但小弟我因為有其他事務將會要忙碌蠻長一段時間了,最近為了趕一些東西,也沒有上順 ...

其實還談不上什麼重出江湖
只是身體現在好一點,把一些之前欠人的東西先想辦法都先作個大概
昇壓電路不是問題,只是在想用一組單電源來解決雙電源的問題
加上沒太多時間去想,有時想想簡單一點,用棵小變壓器加個橋整兩棵穩壓4棵電容就解決了
等把手上欠人的東西先都解決後再回來把這個玩具作好
這個玩具看看年底前能不能把他搞定,就少了一個未完成的玩具了,

网友:
挖~~~又是洞洞版~~~~
我現在才看到....
我已經把一版做好了~~就缺~~IC的負壓問題~~~

网友:
真是很好的治具。那個AT89C52裡面要燒程式碼嗎??

网友:
對了~~我現在才發現~~~~

你居然在U25那顆IC加了散熱片.........
然道是輸出電流不足???

楼主:
加散熱片的問題是在因為只有單電源輸入
一個是正壓升壓,另一個是除升壓外再轉成負壓輸出
所以轉換效能比較差,相對的會變熱,約在40度左右
解決的方式便是加棵輸出中功率晶體
不過除了電感還有熱的問題,
所以才會一直考慮用棵0.5A的小變壓器橋整還有用稽納二極體便能解決正負電壓的問題

网友:
何時有零件包推出呢n_127|

正負電問題在下應該會用手上的小型正負電壓DC-DC模組去做

网友:
何時有零件包推出呢

正負電問題在下應該會用手上的小型正負電壓DC-DC模組去做 ...
引用 网友A:

等我這邊的測試都完成
就會推出零件包...
問題是~~目前只有單層電路圖...只能自己DIY~~
等我一版的測試都沒問題~~我就會準備推出~~
推出的~~將會是二版的
目前還在改良電路圖中的一些線路與零件的排列
如果要廠製要達到一定數量~~~才有辦法廠製..

网友:
加散熱片的問題是在因為只有單電源輸入
一個是正壓升壓,另一個是除升壓外再轉成負壓輸出
所以轉換效能比較 ...
引用 网友B:

原來是出在轉換效率...難怪我一直抓不到原因~~
線路圖也比對原廠的..正常來說~~應該是沒問題...
過熱的轉換~~會把IC燒毀..看樣子要想辦法解決負壓的問題~~~
要不然電路版會做的太大塊..也會變的很重...

网友:
真是很好的治具。那個AT89C52裡面要燒程式碼嗎??
引用 网友C:

        這韌體版權是legion的....
等我完全測試好~~IC統一由我這邊賣出(我會將資料加密的)...
等我二版硬體測試好...到時候會請s10274chen 將軟體交出來測試
確定軟硬體都沒問題之後~~我會統一定價.

网友:
快接近完成了耶!PC端部分,應該是上次最後PO的那個版本了。

网友:
legion大真是太強了~期待作品完成~記得保重龍體!

网友:
加散熱片的問題是在因為只有單電源輸入
一個是正壓升壓,另一個是除升壓外再轉成負壓輸出
所以轉換效能比較 ...
引用 网友B:

對了~~~那顆轉換IC能做到升壓還不會過熱...如果先升壓再轉負壓..
這樣不知道能不能解決熱的問題??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楼主:
手上沒有你的霍爾元件資料
記得每棵在負壓部份只有約20-30mA的使用
目前加了PMOS但是又是得加更大的散熱片之類的,
整個電路不是作大電流,覺得蠻浪費的
所以測了半天又轉回原始電路
目前加了100歐姆的10W負載
工作電流約246mA轉換效能約58%還差強人意,
在負載掛後約30分鐘,34063的散熱片溫度約50度
而10W的水泥電阻消耗約2.1W溫度約在80度左右
所以若3棵霍爾的耗電沒超過100mA時,
我想只要加塊小散熱片給34063應會在50度以下
這應該可以接受就不用越加越多有點晝蛇添足的感覺
不過我還蠻確認不能用電阻式電感,
也找了一棵試了一下,發現變壓電路振盪異常
而且加上100歐姆負載時,那棵電阻式電感至少超過50度
整個電路動作電流只剩110mA左右,輸出掉到-6V
所以至少換個工型0.5A的電感吧.

网友:
....最終還是電感問題阿~~~~
一顆的工作電流約25mA.......
那我找找看有沒有現成的~~
要不然~~真的要去買一台可以測電感的LCR表了..

楼主:
現成的現在應該都有賣
今天去高雄禾樺,疑現在也有在賣了,上星期還沒有這東西
兩棵工型電感,一包10元,平均一棵5元
就是上圖那棵上面有亮綠的那棵電感.

网友:
legion大,是這種電感嗎?

网友:
現成的現在應該都有賣
今天去高雄禾樺,疑現在也有在賣了,上星期還沒有這東西
兩棵工型電感,一包10元,平均一 ...
引用 网友B:

只能說~~你超強的~~~能計算電路~~又能運用韌體來控制....
真的很多東西都難不倒你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