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DI LD-822色彩不正確(已完修)

楼主(2010-11-27):
換高壓公板點亮顯示正常但發現按OSD菜單沒有,按鈕測試正常,
將第四張圖AD版上所有16V 470u全部換掉,按OSD可以顯示菜
單了,但發現色彩顯示就不正常了,未換電容時,色彩顯示是正常的
接下來真不知該如何是好,來版上求助請幫看看可否有救

网友:
檢查看看焊接時是否有誤觸其他接點或是錫渣造成短路

楼主:
感謝!狼大提醒告知
我檢視過焊接區域與處理的焊點並無察覺有何異狀
不過早先取下電容時因老眼昏花將紅色圓圈處表面原有錫點處搞掉了
本想補錫上去,但下方已經沒有焊盤可以上錫了,這不知是不是致命的錯誤
在取下全部電容後,有用WD40將處理區域洗刷過
紅色圓圈處,個人認知應為測試點,不知是否認知有錯誤
沒有此點應該沒有關係吧?純粹沒有根據的認知,有錯誤莫見笑!
還有其他可以努力的地方嗎?還是希望版上先進能給予思考方向
努力目標,自己已經茫然 完全不知如何接續處理了n_144|

网友(2011-01-05):
happy_day大您用紅圈圈起來的是PCB線路貫孔,搞掉了....不太妙,如果沒有傷及孔內板層線路就沒差。
故障狀況與這個孔的關係應該較沒有直接關連,還是還原看看工廠預設值囉!

可能按鍵組合try看看。

楼主:
happy_day大您用紅圈圈起來的是PCB線路貫孔,搞掉了....不太妙,如果沒有傷及孔內板層線路就沒差。
故障狀 ...
引用 网友A:

感謝四樓S大指導
今閒暇空檔拖出平躺已久搞不定機器,
在OSD按鍵上十爪亂按一通,四個按鍵
組合都無法進入,工場模式,就在完全失
望之際,發現此款早期機形OSD選單上
有一個從沒見過的選項Input,進入選項
內試試,喜出望外.好久不見的顏色,出來
了

网友:
這是設定的問題嗎?恭喜完修n_122|

网友:
恭喜喔!問題解決了。

网友:
看到OSD選單上BARCO字樣,這部來頭應該不小....

PS:BARCO是製作高階繪圖型及醫療用顯示器的廠牌

楼主:
看到OSD選單上BARCO字樣,這部來頭應該不小....

PS:BARCO是製作高階繪圖型及醫療用顯示器的廠牌 ...
引用 网友B:

我是外行人,但如您所說,一看這早期螢幕有D-SUB,DVI,S-V
應該可以聯想到,這台螢幕應該是高階螢幕,哪些選項,可能是用
來校色用的,如果我沒猜錯的話
今天又發現這螢幕有些問題,亮度好像不是很好
經測試上下燈管,下燈管一點就熄,拆屏檢查補焊
燈管狀況一樣,外加燈管測試,公板高壓沒問題,
唉~~~一波已平,另一波又起,真是禍不單行
難道原高壓板是因為這樣所以誤判為故障的嗎?
心中疑問?
找新燈管,重新來過
這台螢幕顯像真的很細膩,加上獲取經驗值,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网友:
真是搞死人!

网友(2011-04-20):
運氣很好喔...

网友:
恭喜完修阿.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 ADI早期在CRT的螢幕,也都是高檔貨的品牌....想到當時那種0.24點距的畫質真是細膩...
話說前幾天還有人來問二手CRT,尋問原因後是開相館的,在幫客人修圖,CRT色彩較準..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