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Whirlpool美製惠而浦機械式(直接驅動_無皮帶式)洗衣機維修

楼主(2010-11-28):
Whirlpool美製惠而浦機械式(直接驅動_無皮帶式)洗衣機維修
狀況描述:
能進水~能洗衣~能排水~不脫水(內桶無法旋轉)。
故障點→脫水軸2凸牙磨損~導致內桶固定塊整個被磨平~內桶往下沉~『處理過程中,大螺帽與內桶固定塊完全咬死無法拆開=只好開大刀囉!』

內桶固定塊本該在下圖的這個位置

當內桶固定塊被上方的大螺帽給鎖死(因為已經滑牙~整個內徑全磨光光了),就無法將故障(舊)的內桶固定塊卸除,新的內桶固定塊即無法裝入。

為啥一定要想辦法克服→如果不將故障的內桶固定塊拆掉,就可能再多加一條換新內桶(可貴著咧)。

全新原廠內桶+全新原廠脫水軸+全新原廠內桶固定塊+全新原廠大螺帽=光廠商的原始材料費成本就超過七千元了+工資還沒算進去咧!~根本不可能有人願意花這麼多錢修理。

雖然維修處理的困難度相當高,

還是保持20多年來的風格→現場維修完成,【只不過這台洗衣機的故障點是我維修生崖中遇到的最困難處理的個案】

只是跑兩趟,第一次沒想到會壞到如此大條,根本不會想到帶那麼多工具與全系列的材料過去。

【礙於版規:其他更詳細的資料圖片(今日往前推七年中所蒐錄的維修圖片),均是有K入本人網站的店名/電話/網址之類的浮水印,無法消除,不便在此貼出,怕引起某些人會說有打廣告的嫌疑】
很抱歉要看懂此維修案例~真的需要有相當的年資與維修功力,不然會變成鴨子聽打雷~聽無=霧煞煞_不知所云_看弄無。

网友:
不會呀不會呀
沒有牽涉到電子零件
雷克斯還看得懂八成以上
感謝分享

K入網站店名/電話/網址之類的浮水印
沒關係沒關係
只要大家有學到東西
打點廣告也無妨呀
而且本論壇都有網路拍賣的版塊了
所以
貼吧n_076| 貼吧n_076| 貼吧n_076|

网友:
不錯的維修實例。。。
很詳細的介紹~   還算看得懂~   就是換一個【特殊形狀的零件】  !!
ps:【因為咱是男人】【有時會用電鋸 鋸東西】!!
咱也會 換水管與 燒PVC水管~與用【水管膠】粘合水管!!

不過金屬的管子【就比較少 接觸了】!!兩個【金屬管子直徑】一定要吻合~ 才可以用牙~旋轉接上去^-^

网友:
"術業有專精"~~痞庫網的各類高手愈來愈多了喔!!
也更增加了痞庫網的可看性...
謝謝大大分享.這樣大工程的技術性維修範例.

网友:
這樣幾乎壞光光了.....很棘手

网友:
很棒的維修經驗,
謝謝分享!

网友:
還真的壞的好徹底喔  那一組軸心 公司貨不便宜  有次遇到同情況的報公司  公司還沒拆直接報價7000   真是貴死人

网友(2011-03-15):
脫水軸牙無磨損

內桶無法旋轉不脫水而且有很大的聲響

請問是甚麼問題

网友:
回复 楼主:
恭喜大大完修,我家的惠而普洗衣機好像也是這個問題ㄝ!有沒有辦法自己弄?

网友:
脫水軸牙無磨損

內桶無法旋轉不脫水而且有很大的聲響

請問是甚麼問題 ...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故障原因:
再試一次洗衣,若正常有可能是1.令片NG,2.脫水軸角件NG
若不正常發現洗衣棒不會動但有聽到馬達運轉聲可能是聯結器NG

网友:
回復  kacanon
恭喜大大完修,我家的惠而普洗衣機好像也是這個問題ㄝ!有沒有辦法自己弄? ...
引用 网友B:

自己動動手就有可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