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S-40F 400W電源供應器燒保險及5VSB異常維修

楼主(2010-11-28):
一部ASUS AS-40F電源供應器,故障原因為不過電+無5VSB輸出
正面圖

背面圖

從一次側查起,發現到保險絲已斷,經測量輸入無低阻抗狀態,於是更換保險絲後透過防燒裝置啟動,發現到燈泡大亮且高壓側電壓異常,兩顆200V 680uF電容直流電壓無法達到156V
檢查一次側整流濾波電容,使用指針表X100歐姆檔進行充電測試時,發現到其中一顆電容指針退回速度較慢且無法退至無限大處
(PS:使用指針表測試電容時,因為充電關係指針一開始會往0處偏轉,當電容充滿電時會逐漸往無限大處偏轉)

另一顆200V 680uF電容,則可退回至無限大處

將電解電容更換後,防燒負載已不大亮,兩電容電壓也可達到156V,不過5VSB電壓輸出高達10V,表示5VSB電路有異常,馬上切電進行修理
經清查元件後,5VSB二次側光耦合串接電阻R24 1K歐姆已開路,使一次側無法接收到回授信號,導致輸出電壓異常,從廢板找出一顆比較大的,因體型大,而R24與相鄰未焊接的R40底部焊點相通,所以採斜向放置焊接

更換後5VSB已經恢復正常輸出,將PS-ON短路後已可正常啟動

心得:使用電容表測量兩顆200V 680uF電容時,發現到好的與故障的電容值沒有太大差異,但使用指針表測試結果表現是不同的,所以電容表可以作為容量判定,但無法反應電容實際運作狀態,所以測試時最好還是搭配其他儀器測試會較為準確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狼大出手果然厲害!
那請教狼大,對不同容值的電容量測時,檔位是不是要做適當的切換呢?

楼主:
是,不過若只是要測試充滿電後是否會有漏電,則使用高電阻檔就可以

网友:
又從狼大學到,一般使用電容表測試容質OK就認定電容OK,下次要加上檢查充放電情形。

网友:
原來電容容值正常還要檢查漏電流是否有過大的現象
否則也是故障
感謝狼大教學

网友:
又從狼大學到,一般使用電容表測試容質OK就認定電容OK,下次要加上檢查充放電情形。 ...
引用 网友A:

劃紅線加入重點..筆記中...

网友:
恭喜完修......原來電容也會以這種方式異常

网友:
我有一顆一樣的 沒有 +5VBS ~高壓區也是 ~炸掉 ~ W9NK10Z 壞掉 ~ 還有 ~P6K200A 也壞掉 `
更換後 ~+5VBS PG(3.3V) 都有 還是不能啟動 ~
~還沒替換 ~VIPER22A...沒料可換 ~

楼主:
這款電源不知為何取消輸入NTC的設計,導致無電下充電瞬間電流過大,可能會因此傷害電容及整流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若已經有5VSB,則Viper 22A是正常的(因為此電源輔助電源電路就是由此IC構成),若是功率級MOSFET有掛過,則PWM IC及週邊電路也要檢查

网友:
現在搞到 ~ 可以 上電 電壓都有出來 ~...但是 ~可能還有短路 ~只有 一秒

我那顆是 ~350W 的 ~PCB 都一樣~

网友:
很多維修知識都是靠有能力的大大分享的、真是感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謝 狼(大) 熱心PO文傳授心法 !
高職在學時期 , 科主任只用一隻指針式三用電表 TR-360 就曾用此方式測量電容器好壞 , 當時大家也都是一知半解 , 後來有了數位式電容表大家都忘了電容充放電測試的重要性了。

在這向 狼(大)請教一下 , 那個+5V SB 二次側光耦合器在哪一種情況下故障的 ? 又這 R24 1K歐姆電組有何功能 ? 感謝您解惑 !

网友:
狼大~
請問如果用ESR表來測電容準嗎?

网友:
請問狼大,光耦合器有無較方便簡單檢查好壞的方法...??

楼主:
那個+5V SB 二次側光耦合器在哪一種情況下故障的 ? 又這 R24 1K歐姆電組有何功能 ? 感謝您解惑 !
引用 网友C:

光耦合無故障,只是二次側發光二極體端的限流電阻R42損壞導致回授異常,至於電阻為何損壞就不得而知了(可能是元件品質問題)

請問如果用ESR表來測電容準嗎?
引用 网友D:

更高階的電容表應可抓到這類問題

光耦合器有無較方便簡單檢查好壞的方法...??
引用 网友E:

自己是使用兩個電表,一個觸發發光二極體,一個測量光電晶體端是否可正常導通
電子電路區有一個簡單測試電路,也可以參考

网友:
現在搞到 ~ 可以 上電 電壓都有出來 ~...但是 ~可能還有短路 ~只有 一秒

我那顆是 ~350W 的 ~PCB 都一樣~ ...
引用 网友B:

    左下角燒掉了  一秒的瞬間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各不是拉 ~是 原場固定的膠

楼主:
5VSB不消失,但PS-ON接地時輸出只維持一下而已嗎?

网友(2011-01-19):
恭喜完修......原來電容也會以這種方式異常
引用 网友G:

POWER內的一些50V小電解電容也常見這種故障,拆下來量測都是好的,可是卻是有問題的
例如燒機測試會有高頻吱吱聲,相關周邊的小電容拆下來量測沒問題,但換掉後高頻吱吱聲消失
常常為了這種問題繞了一大圈 ~__~"

网友:
回复 网友H:

所以啦,有料的話直接換掉比較快又有效!

楼主:
如果不放心,這樣做是最快的

网友:
原來電容容值正常還要檢查漏電流是否有過大的現象

网友(2011-02-27):
用電表當LRC表 真不簡單

网友:
又上了一課
何時才能出師

网友(2011-04-24):
我有1棵350w的...剛剛看也是燒了保險絲...
還不知道怎麼下手...

楼主:
先從輸入端檢查各元件阻抗是否正常

网友:
小弟目前處理兩顆power~在輸入200v大電容的外殼量得到電壓值不知是否屬於異常現像

且這兩顆power皆有高頻音現象~~疑似就是從輸入端的高壓電容處發出

楼主:
電解電容使用高阻抗的電壓錶是可以量到外殼帶電情形,只要不是太高都算正常
高頻音發生源會出現的地方很多,可以用水管法去探聽聲源

网友:
原來電容容值正常還要檢查漏電流是否有過大的現象ㄚ , 謝謝狼大大教學

再請教狼大大,,,,,,,,,, 甚麼是水管法 ?

网友:
回复 楼主:

狼大~如果是20V或是110V左右跳動應該是異常了?

應該輸入端兩顆一顆0.XV 一顆100V UP

另外請問水管法是指拿水管一端靠近元件一端靠耳來聽嗎?

楼主:
水管法就是一端靠耳,一端接近元件並移動找出聲音最明顯之處
正常來說115V倍壓整流模式下兩顆電容電壓應接近,不能差異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