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8SG667 無法開機,RESET燈恆亮

楼主(2010-11-28):
這次的板子跟之前修過的同一型號,一樣是RESET燈恆亮,無法開機
帶燈假負載測試無空焊,上假負載測量,VCORE電壓1.8V,正常
量測上次維修的南橋電壓供應故障點3055L(Q55) D極: 3.3V  G極:2.2V  S極:0.7V  又是你?
正常應為 D: 3.3V  G:4.9V  S:1.9V

找廢板同一型號換上,拆下的3055L量測,3055L為N-CH MOSFET
放電後,正常應為 DG,GS,SD反向不導通,DS量測到0.6V左右順向偏壓
D S 導通電壓,乍看還蠻正常
S D反向導通了
D G也導通了
G S 也導通了
所以肯定損壞啦...

換上的3055L,照樣焊的很醜

另一顆凸頂換掉的電容 3300微法拉 6.3V

到目前為止跟上次的維修差不多.....
這次多了新玩具--溫度表   可以探討上次未完成的項目了
上次維修後來中途有失敗是因為發現3055L異常發燙..
3055L的溫度究竟是多少?
今日室溫22度..
量測3055L不加風扇溫度
拉了手邊拆下的蛇吞象電源12CM風扇,對著吹,溫度是?

開機畫面

BIOS顯示這塊也是OEM給GENUINE的
這塊板子果然需要加風扇,不然3055L應該又會很快陣亡!!

网友:
換3055...不知道能撐多久。如果換別的料件,應該會改善喔!

网友:
你APM3055L 工作溫度太高~~~可以更換特性比較好的~~~~
215 3150
ST01703
以上2科 可以代用   給你參考

网友:
有GT字樣就是OEM給捷元的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S大,代換同一顆是因為,之前那塊板子已經裝機使用中,要量溫度不太好量
所以用同一料號去替換...

回复 网友B:
謝謝阿壹大提供代換料件號...

回复 网友C:
a471大,這個我倒是沒注意到耶,因為它開機會有GENUINE PC 的LOGO圖...

网友:
請問確認修好了麼? 它的溫度是正常的溫度相同麼?
可以問問各位網友的相關意見.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這塊還沒裝系統測試穩定度.

另一塊服役中的8sg667從7月16號側邊加12cm風扇到現在,還沒罷工,尚算穩定
所以才會假設說Q55高熱問題應是主機板電路設計問題,而非其它短路造成.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來如此~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請教:

按 conbawa 大維修過程, 這片主板 MOS 提供給南橋的電壓是 1.9V 才正確嚕?

另外你的這顆 MOS 溫度真的很高, 我那片可愛的 P5VD2-MX 類似的 MOS 溫度直接量溫度也才 54度(而你的是 79 度).. 真的是很給它 "熱情" 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1.9V是正確的輸出電壓...
79度是那天早上室溫才22度,又是裸板測試,實際機殼內溫度應該會破80度
只不過在機殼內的那塊正在上工的板子,K型感溫棒沒辦法整個壓上測量,量不出實際溫度

网友:
問一下我長久的疑問,你維修的時候,上電量測主機板的MOS,是怎麼知道電壓對不對,是查看DATASHEET,還是靠經驗的,我每次上電量測MOS不知道這個電壓對不對,我查看DATASHEET也看不出所以然

楼主:
回复 网友F:

同樣的板子上次有修過,是問s10274chen大的
有些知道在板上用途的可以初步判定,翻之前大大維修的實例也能找到一些線索
不然就是靠發問了,畢竟以我業餘玩票性質的維修經驗來說,還談不上靠經驗判斷!!

datasheet的話......應該不會講到電壓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