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5VDC-MX記憶體供電異常維修

楼主(2010-11-28):
先來看看主角
目測檢查下~看到CPU座的彈片不整…沒有立正站好
處理完好多了…看到眼睛快脫窗了n_144|

上電開機一下…
E04…超軟的~整CPU腳座而已喔~冒係呀…

看一下開機畫面…

完修了…

那五摳零架乾單…
原因出在我插了兩條512M~只抓到1條512M~安捏干丟…

先來量量電壓…
有沒有搞錯…3.2V~DDRI的電壓是2.5V溜…

DDRII 的電壓是1.8V溜…

哇咧~DDRII的VCore也這麼高~不過以上測是空載~所以測出來是參考的~
因為上DDR後的負載後電壓是不一樣的
但DDRII與DDRI的電壓一樣就不正常~表示供電的MOSFET有短路問題~

烤起來…
貼防焊~不然會熔掉變形…

量一下
有內傷擊穿問題~但還沒到完全短路…

原廠這顆採用的是APEC的AP9T15

小弟代用的是20N06
手機沒電~所以圖是後來補的~不是時光回朔喔…呵呵

開機…
可以抓到兩條囉…2G

話說這片好像有通病…我在查相容CPU的規格時在滑碩官網論壇看到…
呵呵呵…

後來我試了一下DDR I 跟DDR II一起插滿...結果...
抓到DDR I的兩條而已...不好玩=..=

好樣的~爬文沒看到有這片~讚啦...我進步了...YA

网友:
剛才上了 asus 官網看了一下 !!

我記得 DDR & DDRII 不可同時插上使用 !!

會造成記憶體故障 !!

网友:
第二項記憶體說明, 我到網頁搜尋並未找到相同的網頁.
可否解釋一便, 謝謝.

    "後來我試了一下DDR I 跟DDR II一起插滿...結果...
     抓到DDR I的兩條而已...不好玩=..="

网友:
是先換了CPU插座是嗎?

网友:
很好的維修實例,上了一課

讓人流口水的電表呀…我的電表量不出內傷問題

只能用經驗判斷輸出正不正常

恭喜完修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下可好了~我裝四條下去開機~RESET了三次說...
第一次抓一條512M~第二次抓兩條變1G~第三次也是1G
DDR I應該沒有掛掉...但同插時是DDR II都抓不到~
後來又修了一片P5LD2-SE有跑用DDR II測兩條都有出來~所以應該是好的~
而DDR I是朋友的~連板子一起來~被我亂搞~囧
不過灌OS是沒問題的~

回复 网友B:
報告麻吉大~會抓到DDR I可能是因為DDR I的供電是與右側的IC共接~
所以上DDR負載時提供了SOT-323的那顆MOSFET做EN輸出給SO-8的IC~
則表示在共電時~可能是先做2.5V的輸出~
而VOUT的部份是獨立出電~則可能送電給其一~
若VOUT的部份是共同出電~則可能送電給兩者~若為兩者皆有負載~輸出的電壓會造成1.8V的DDR II損壞
因為我也沒看IC的型號~但可以確定那顆不是POPA~但照SO-8的IC有可能是這樣偵測的

回复 网友C:
報告a大~我沒換CPU座啦~我是把歪掉的腳給扳直而已~呵呵

回复 网友D:
在板上測MOSFET不太準的~因為旁邊有其他零件影響你的判斷~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拆下來量~順便練練焊接的功力~~~

网友:
主機板廠商在設計上上有支援二款記憶體的話通常址能夠選擇其中一種記憶體(ex:同時支援ddr2&ddr3的話只有能夠插其中一種)

网友:
回复 网友E:

    謝謝說明!

网友:
這板子可能還有一個火大的問題......記憶體蠻會挑的,而且,單一插槽,最大只能吃1G,最近幫老媽升級電腦,換了一片P5VDC-TVM的板子,石頭店專門出套裝機或代工用的板子,整張板子的設計跟好奇大您這張板子快一樣,但南橋不同,也沒有PCIE,上了DDR2 2G的記憶體,硬是只抓到1G。

网友:
感覺上好奇大修的這片板子也只有AGP插槽耶.....
(第四張圖除錯卡後方的空介面很像是PCI-E)

网友:
回復  jeanshyen
在板上測MOSFET不太準的~因為旁邊有其他零件影響你的判斷~
引用 网友F:

好奇大~

我都是拆下來量的呀,在板上是靠經驗知道電壓不對

焊下來量電表的精準度不足量不出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呵呵~這片也是AGP的啦~我沒拍整張板子的外型~
挑記憶體的話好像是真的~因為我插創賤DDRI512M的才抓的到兩條~
修好後試手邊一堆怪牌子的DDRI256M~也只有威肛的抓得到兩條~
不同牌子~顆粒不同廠的還有抓不到兩條的~超有個性的...
但這片有問題是都只抓到一條~不管插什麼都一樣~

回复 网友H:
對呀~是AGP的沒錯~

回复 网友D:
哈哈...那就敗家吧~我電錶都買不錯的~不過沒有像WISH大都買很好的~
中階好用其實都能用很久~但沒用到的時候...就放著生灰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覆
好奇大,在AGP底下有一條PCI-Ex1,國文老師也有發現,呵呵!幫老媽換的那片,就沒有PCI-E,只有PCI。
記憶體超挑的!要裝機前還測了一下,我這片是測DDR的還好,DDR2測到快抓狂,有夠龜毛。

网友:
恭喜修復
本人最近碰到都是"硬"的,主機板大都壞IO
液晶壞T con電源管理IC
都無料,修不起來,只能當殺肉品...

网友:
完了~~我都沒時間幫你處理那片....
這幾天趕工~~~把你那片排入這兩天的維修進度

网友:
很精彩的維修,是我的話大概會先踹RAM出氣

唔.....提個小疑問,好奇大您量DDR1電壓時是量測A1點的參考電壓3.3V嗎?
我記得之前後來被我燒掉北橋的P4S800,DDR1電壓量測時A1點也是3.3V,B5才是2.5V
也就是說,用阻值卡去量的話,有些阻值卡上面的電壓測試點會量到3.3V,讓人以為插槽供電過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急啦~你慢慢用~好了再跟我說~呵呵
回复 网友J:
報告晚安大~其實在測抓不到記憶體的時候...我就在想供電應該有問題~
空載對地量DDRI下方的MOS~D跟S都是從0開始往上跳...因為有電容
上電量也沒辦法判斷出到底電壓對不對~因為又有經過右方IC控制輸出的電壓~
在相同的時間要拆電容量MOS~還不如直接請MOSFET下來量好壞~就直接找出問題了~呵呵...很好運
看來要再多爬文了...因為我記得好像是在5~7腳有一腳是2.5V~而不是阻值卡上的電壓~
不然不夠精明~硬的還是玩不起來的~嘻嘻

网友:
好奇大,修的「真水」,這塊板子我也有一片,還好..沒異常,
查修方式好精彩,而且你對零件的特性都很清楚.....

网友:
很簡單明瞭的檢測教學方式,恭喜版主完修~

网友:
這幾天收了一片同樣型號的板子
1.電池沒電 CMOS 歸零,換電池後以為正常,電源線拔掉後CMOS又歸零~~
2.昨天把bios換成最新版的,觀察中~~~

网友:
這幾天收了一片同樣型號的板子
1.電池沒電 CMOS 歸零,換電池後以為正常,電源線拔掉後CMOS又歸零~~
2.昨天把 ...
引用 网友K:

    自己追蹤一下帖子...問題找到了  居然電池的座有問題~~~電池要壓下去才會過電,放掉後就會斷電.....這~~~後來搞一搞後就正常了  !!!

网友(2011-02-09):
好奇大大真是強,佩服....

网友:
恭喜完修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