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SAMPO PD70-FA T-CON的DC-DC板

楼主(2010-11-28):
SAMPO PD70-FA T-CON的DC-DC板

网友:
我那塊DC TO DC副廠模組須另外拉線固定在面板後方沒辦法直接鎖在面板裏我上次一共買了5組還附了5個賣的人說這有分兩種一種換完IC要跟者換一種不用但他寄來時沒有教我怎樣接我懶惰拿去叫我同學接 所以我沒辦法告訴你怎樣接.你可能要自己抓一下,我的成本300+50運費如果要再CALL  我

网友:
這片應該很好修.

网友:
我也有一片同樣問題的 !!

這板子上的元件超小的 !!!

真不知如何下手 !!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7949&highlight=SAMPO

网友:
這塊面板上dc2dc通病,量看看個腳位電壓如何在下手,不是很難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