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宏碁Acer AL2017 OSD一直自動調整維修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0-11-28):
朋友問我要不要修  症狀是自動調整一直出現  心想大概是開關故障就接下了
先裝上測試一下  發現自動調整畫面一直跳出來  調整完又調整  沒完沒了......
如果按下其他開關不放就會停止  但是其他按鈕的開關也會失效
拆吧拆吧 ^^
直接拔掉開關排線  再通電測試一下  問題依舊存在  表示開關應該沒問題
用歐姆檔測試開關的按鈕果然都正常 .........憂喜參半
(還好開關沒壞  不然去哪生這種開關出來換)
因為有五個開關  所以有5個電壓要測試
正常應該是3點多   其中Auto 的電壓是1點多伏特  這不太對呀
跑一下線路  auto的腳跑到背面   然後接上一個排容  一個排感 一個排阻  然後直接到MCU
如果不是這幾顆零件掛  就必須燒MCU   手邊沒燒錄器和程式...........嘆
拆了排容再次測試   電壓回到3點多伏
按照慣例  手邊也沒這種零件   這排容好像是防止信號誤動作的 那就算了吧不裝了
把殼裝回去   菜單出現了  YA 運氣真好

网友:
感謝分享..可是大大..我覺得排容應該要裝上去會比較好...以單晶片來說它可以消除彈跳的現象..避免只按一次按鍵卻被判定為按了好幾次..以上為小弟淺見..

楼主:
恩恩 非常同意喔
我也認為廠商不會設計沒用的零件來增加成本
但是手邊沒有  加上個人又比較懶........
無視吧無視吧........

网友:
的確加上電容會較好,可以消除機械彈跳雜訊

网友:
那他是不是得找差不多尺寸的換上?

网友:
除尺寸外,能找相容容量會更好

网友:
謝謝分享維修經驗,通常液晶不是電容爆或是開關/高壓壞我就暈了,多學一招,感恩~

网友:
嗯..我也是多學了一招!不然除了換SW外我也沒輒><
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2010-12-29):
替代品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