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水沉水抽水機(幫蒲)

楼主(2010-11-28):
PICT0002 (复制).jpg 不是這顆只是形狀一樣請問深水沉水抽水機(幫蒲)使用好幾年了
最近抽水量變小只有一半的水量
是那壞了有人知道嗎?

网友:
該不會是管路有去堵塞到呢??
類似水垢啦還是泥土等等呢??
拆開大整理應該就知道哪邊有問題摟~@@

网友:
也有可能螺旋葉已經磨損。

网友:
叫做沉水泵.....

网友:
水垢引起鐵繡的小堵塞最有可能,
大家用的抽水機都有類似的情況,
越少用,越會發生類似的問題。

网友:
先看看進水孔是否有被局部堵塞造成進水量減小

网友:
先看看底部進水孔是否有吸到垃圾卡在鐵網上,
 再檢視水源是否高過沉水泵,
 如果無異樣再檢視運轉時是否有異音
   (以下情形均會使馬達的運轉溫度較高),有兩種情形
 1.有異音,可能油封破損,致水滲透到馬達內部
  使軸承生锈,轉速變慢
 2.也有可能是"進相電容器"不良
如果有勾錶,請檢查運轉電流是否異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