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ASUS K8N RESET恆亮 無法開機<已解決>

楼主(2010-11-28):
小弟有片K8N MOS故障尋找代用元件
問遍電子街店家 未果
故PO上請教網上大大
感謝不吝賜教
此為板大之前的圖片 借用來源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0143&highlight=RESET
如圖上測試元件  同一元件代號
9TI5GH
請教有無可代用元件

网友:
剛好今天w大之前這篇實例又浮上來了,後面有狼大說到囉!在這邊因為是線性穩壓,所以無法把RDSon的特性發揮出來,所以僅能針對ID電流和PD功率做比較取捨,之前小弟我是換3055,但還是溫度很高,要撐久,整合橋一定要加風扇,不然久了,MOS又會掛掉。
http://bbs.pigoo.com/thread-21443-1-1.html
是9T15GH喔!龍X電料可以問看看,或許會有。不然,就從廢板挖看看囉!

网友:
上傳一份AP9T15GH Datasheet供參考!! AP9T15GH .pdf (109.95 KB, 下載次數: 63)

楼主:
感謝網上大大們的幫忙
小弟之後因料件四處尋覓不到
轉向中古回收商
花50塊錢買同型號廢板
更換後終於跑碼了
燒基測試正常n_143|

更換APM2054N

跑碼了 "B"一聲天籟般的聲音響徹雲霄:

系統部份就沒再多拍囉!
在此叩謝:on_148|

感謝S大提醒
馬上安裝4*4散熱風扇...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