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10-11-28):
(无正文)

网友:
您這個是按鍵板吧!一般沒有固定的定義.您要自己去跑線路.或用三用電表量測.以這張圖看來.圖上這顆按鍵是最右邊這條黑線.

网友:
如果有導通檔.直接用導通檔碰觸按鍵上面那兩點其中一點.另一頭碰觸線頭.會叫的那點就是.如果沒有就用歐姆檔.阻值為0的那點就是.按鍵下面那兩點是接地.也就是您圖片最左邊那條黑線.

网友:
一條接地線

兩條led指示燈

五條按鍵

网友:
看起來好像是Acer的按鍵板...
照著線路抓就可以知道那個鍵接到那個點了...
圖有點小..不是很清處..
不過確定最左邊是地線..
另外不清處無法確定...
大概看來是從左邊算來("Gnd" "LDE綠燈" "LDE紅燈" "Power鈕" "menu鈕" ">鍵" "<鍵" "Au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