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設備] ZYXEL P-336M 無線寬頻分享器 LAN1~LAN4 全亮(一閃一閃)

楼主(2010-11-28):
故障原因:
ZYXEL P-336M 無線寬頻分享器 LAN1~LAN4 全亮

維修方法:檢查供電
1、拆除變壓器,發現爆容。
2、拆換電容。
3、實際量測電壓。
4、變壓器外殼接合。
5、實際送電測試 WLAN燈號正常亮起。
6、實際上網分享,完修。

网友:
為什麼要先從供電查起??
--------------------------------------------------
好想要1台無線AP唷......

网友:
只要是插電的東西
都要先確定電源沒問題
再查其他

像IP分享器,HUB等等
他的外接電子變壓器經常會故障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就可以先找出變壓器的輸出有無異常..

网友:
0RZ…密封的殼都能拆的這麼漂亮

网友:
其實...修很多東西都是從電檢查起
尤其是3c產品,都是吃DC電
這種用於濾波的電解電容,突起了我都是先換再說,若有其他故障再慢慢去找出來

网友:
哈哈!!! 友訊的家用型網通設備的變壓器... 也很常死掉!!!!

而先前在網路上也碰到不少居易網通設備的變壓器故障....

网友:
又是一個電容故障維修的實例..

网友:
我都先從電容檢查起~因為電解電容最容易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