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插座延長線的維修

楼主(2010-11-29):
這個電源插座延長線的開關處出現了問題,
無法打開,用力按過去也是彈回來~~

花了十元買了個新開關,把它焊上去~~

三孔的延長線裏,有三條長長的鐵片~~
一條是火線,一條是水線,另一條則是地線(綠色)~~

裝了回去後,哈,發現尺寸不太合,有點醜,不過功能正常~~

研究了一下原本的開關~~

把它分解打開~~~

發現構造很簡單,似乎就像一個蹺蹺板,左右滑動來短開路,
裝了回去,就莫明奇妙的可以開關了,也不知道是那裏卡到了~~

不過似乎接點沒接到,所以打開了也無法通電,就焊了一點在鐵片上,
在下圖右下孔(寫3的那個洞)裏的鐵片上面,使得滑動時可以順利連接上~~

最後還是把原本的開關再裝了回去,莫明奇妙的修好了,十元也白花了~~~ 哈~~

网友:
其實也不算白花啦....
畢竟有了替代品才敢放心用力大膽無負擔的把舊開關給分屍了

网友:
和 #3 有同感..

重要的是由此次維修, 得到的經驗, 那是用錢都買不到的..

話說, 學校真的很多都沒在教..

另外, 那類的開關應該很好買吧.. 下次若有需要, 不妨多跑幾家..

另一個常壞的地方, 就是氖燈, 這個零件也可單獨買得到..

网友:
開關確實沒有什麼複雜的構造  !!

但要焊接這關關的接腳要注意 !!

因為開關本身是塑膠製品 !!

對著接腳加熱很容易造成開關本體熔化 !!

使用焊槍加熱時請注意要使用鉗子夾住 !!

可有效的將熱導掉 !!

网友:
...連這個也都修...真的將本論壇的宗旨發揚的淋漓盡致n_136|

网友:
回复 楼主:

    謝謝經驗分享....

网友:
修過之後可能沒多久又壞了~~ 不如直接換一個新開關
電子材料行都有賣 !

网友:
感謝分享維修經驗

网友:
感謝分享唷~~
我是也有修過延長線...
不過症狀與您不同
你的是開關,我的是線
導線接入那塑膠盒裡還是跟前面線一樣是絞線(接入保險絲)
從另一端出來而是單芯線,而那單芯線因銲錫弄太少導致有時接觸不良(因之前有不小心摔過)
幸好他有沒有整段掉下來
不然不小心短路怎麼得了阿!!

网友:
恭喜完修...

我碰到的才離譜咧,有一孔插了變壓器居然就卡住了拔不出來,

等我弄出來那插座也爛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實, 要特別留意開關接腳之外.
    也要留意內部節點是否髒污.

    恭喜修護!

网友:
您的開關會卡住,是內部彈簧跳脫了,
但建議您~買比較好一點 電源插座延長線,
用電是馬虎不得!

网友:
我也貼一下【我的好了】~
【1】我上次修好一個【吸塵器它的也是這種開關】!!
【2】還有一種 汽車用的【開關】~ 上面多並聯一個【12V 的小燈泡】【小燈泡目視大小差不多~ 長12mmx寬1.3mm】

==========================================
ps:我用兩個 【掏耳朵的】+  一個【1.5mm厚的一字起子】~扳開的!!
我要說的是 【這種開關  220V 與 110V】都可以用!!   因為上面寫說  250VAC  5A

ps:
【250V】x【5A】==【1250watt】 /每秒  <--那個小黃片【耐熱 1250watt】<--因為小黃片【V字型】【可以壓】【所以就沒有 彈簧】!!

==========
ps:最後補一個圖~     一個開關【是【兩個】小黃片 】!!

===========以下可不必看。。。
1a1 .jpg  【橘色把手】這個是拿來敲【日本喇叭磁鐵的】【西德的不鏽鋼】【最前面的厚度很薄】!!    用這個來【扳 塑膠卡筍】都不會壞掉或 日本磁鐵【不會裂掉】!!
我是用這個把【開關側面的空隙】【0.15mm加大 1.5mm】~然後放掏耳朵的金屬棒進去!!^-^

网友:
修過之後可能沒多久又壞了~~ 不如直接換一個新開關
電子材料行都有賣 !
引用 网友B:
其實修好就算沒多久又壞了,也能有個寶貴的維修經驗也不錯啊

网友:
我很多延長線都是自製的.....
因為是工地要用的,一般外面買的長度都不夠.....
不過我需要的插孔不要那麼多就是了....

网友(2011-05-26):
這個延長線似乎沒有保險絲的裝置.
建議還是選用有`過電流保護`裝置的產品比較保險 !
安全`第一`!

网友:
我要是版大~~~我可能還是會裝新的開關!!

畢竟都買了~而且舊的開關也用了一陣子~~銅綠、阻抗應該加減也是有!!

沒差啦~~~版大可能喜歡尺寸和的開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