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做了一個會發光的保險絲保護電路了~~

楼主(2010-11-29):
拜讀了大大的文章後~~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833&extra=page%3D1

心血來潮就做了一個來看看~~

這是簡易版的,沒有開關,就只有一個燈座跟負載串聯~~
測試一下當負載短路時,燈炮是否會亮~~

嗯~~ 果然是很好的保護電路~~
一直在想要用多大瓦數的燈炮比較適合,
因為負載上去後,燈炮一定會分配到一定的電壓,
導致負載端無法得到 110V ~~ 比方說負載為日光燈時,就無法順利開燈~~

後來茅塞頓開,終於了解以前書上寫的:輸出電阻要愈小愈好,輸入電阻要愈大愈好~~
此話何解呢???
因為此保護燈泡就好比是電源的輸出電阻,而負載就是輸入電阻,
當保護燈泡的電阻遠小於負載的阻質,影響就會達到最低,
而 P * R = V * V ,
所以保護燈泡的電阻愈小愈好,就要選用瓦數愈高的燈泡,
我拿 24 瓦的燈泡,似乎是太小了,最好是拿一個 1000 瓦的燈泡,
換算出來的阻質就是 12 歐姆的低電阻,那就太完美了~~

不過去了10元商店,只找到一個200瓦的超大燈泡,要價250元~~
太貴放棄~~~ 殘念~~~~~~

或許就拿幾個燈泡來並聯,降低阻質吧~~~ 哈~~

网友:
這是維修必備的基本工具之一
恭喜你做成功了
只是有些簡單

网友:
很實用的教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家討論一下很好呀~~

研究了一下,整理為下表:

插座電壓    Switch     輸出電壓
110V         110V       310V(正常)
110V         220V       150V(電壓不足不動作)
220V         110V       620V(超壓,電容爆掉)
220V         220V       310V(正常)

仔細想想,這個保護電路只有保護短路大電流而已,
PC POWER的切換錯誤,應該是沒辦法保護~~

以下猜的:
除非電容爆掉後,變成短路,保護電路起作用~~
如果電容爆掉後,變成開路,電流流向內部元件,全毀~~ 哈

网友:
恕小弟見識淺短~
一般的整排插座不是都有過載保護
為什麼還需要這個 ?

网友:
NFB在小幅過電流要一段時間才會跳脫,等到NFB跳脫裝置都已經過電流燒壞
用防燒負載的用意是,當裝置有異常,內阻變小時,電功率會轉移到串聯的燈泡上,避免故障裝置承受過大能量而嚴重燒壞

网友:
nfb 是積熱型利用雙金屬彎曲, 用於輸電線路, 保護輸電線路溫升造成絕緣崩潰引發火災或設備毀損.
利用燈泡或電熱器是利用限電流方式,如果250瓦燈炮在110扶特時只有2點幾安培是相當安全的.

网友(2011-05-20):
回复 网友B:

一般來說PC POWER AC IN都有FUSE、Bulk電容兩端有MOV保護,當你開關切錯,電容電壓暴衝時,MOV會先過壓短路,瞬間大電流把保險絲拉斷,保護單體(廉價黑心貨不討論)。

如果沒有上述保護措施你就會看到:電解電容因過壓造成電解液沸騰,壓力暴增衝破防爆孔,大量氣體就像舞台效果一樣往上衝,然後就觸動火災警報器了XD

為什麼我知道?有次客戶就要求我們做實驗,當Bulk電容電壓暴衝2倍MOV卻沒保護,以及Bulk電容反接會怎樣,好瘋狂的客戶,但也只好做了......= =

网友C:
我總覺得這個電路 , 有些人的觀念是錯誤的 !!!

這電路並不是給你串接在負載上使用的 !!!

這只是用來限制電流 , 預防負載異常時過電流燒燬 (假如負載短路 , 電流頂多就是通過燈泡的電流)

而不是無限大 !! (理論值)  , 但並不是要你加在電路上使用 , 來保護負載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總覺得這個電路 , 有些人的觀念是錯誤的 !!!

這電路並不是給你串接在負載上使用的 !!!

終於有人說出像樣的解釋了.....

其實~~就是把燈泡當作是一個高瓦數的電阻......

真的想要作~~也不一定要用燈泡...
拿電熱線來做保護也可以...

网友:
原來會發光的保險絲保護電路,就是短路燈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