錫爐跟吸錫槍那個比較實用?

楼主(2010-11-29):
請問...
錫爐跟吸錫槍差別在那裡?

然後
錫爐跟吸錫槍那個比較實用?
因為
錫爐幾千就有了
而吸錫槍可能是幾千到上萬

网友:
錫爐跟吸錫槍

這兩個不是不一樣東西嗎?
怎麼會放在一起比較呢?

錫爐:應該是把錫都放在一個凹型的器具裡頭加熱的工具
吸錫槍:把多餘的錫吸走(廢錫),例如:換主機板上面解焊下來的廢錫~~

以上是個人的看法~

楼主:
我所說的吸錫槍
是那種真空吸錫槍...

网友:
真空吸錫槍跟錫爐也不一樣阿
我所說的吸錫槍
是那種真空吸錫槍...
引用 楼主:

网友:
一般人吸錫槍這個比較實用
大錫爐一般都是作為大面積PCB上錫或溶錫
小錫爐一般都是作為較粗的電線上錫之用
如果真空吸錫槍再搭配熱風槍則更實用

网友:
其實鍚爐小面積的目前價格並不貴的..

貴的是那個鍚.. XD

网友(2011-07-14):
吸錫槍跟錫爐放在一起比較有甚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