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下這個是什麼??

楼主(2010-11-29):
有點類似軟排線,但又不是,
很像轉印紙,但是會導電~~
一邊接版子,一邊接LCD顯示幕,
很怪,為何可以直接接上玻璃呢??
本想用細線焊,但玻璃似乎不吃焊錫~~

順便問一下,有取代品嗎??

网友:
這是熱封線 加熱後會黏在玻璃的線路上
一般用在較低階的LCD或單色螢幕 例如計算機或廉價電表
一撕下來 應該就沒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厲害呀,一看就知道是什麼產品~~
感謝呀~~ 那我去買個熱封線,再黏回去,應該就能修好了,哈~~

网友:
這個東東, 說實在的, 我從沒看過..

tseryow 大果然見識廣博..

我想在一般的狀況下, 都是用導電棒的..

网友:
tseryow 大大說的對~~~~之前拆過一台壞掉的計算機,
裡面的連接線斷了,接回去後好了,但是手癢........把螢幕連接線拆了
裡面的螢幕連接線就是用這種.....
被我撕下來後........當然就裝不回去了,那台計算機就報銷了...XD

网友:
以前的B.B.CALL以及有螢幕的電話.計算機都是這種排線,必須有特殊工具(長方形的烙鐵頭加上鐵福龍貼布)加熱,才能黏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聽起來好像沒救了~~ 這麼麻煩呀~~

网友:
這個東西稱為 Heat Seal Connector,通常是客製化產品,當熱壓作業時,壓力、溫度沒控制得宜就報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大真強,
原來中文全名叫:熱壓導電斑馬紙
哈~~ 還真是長知識呢~~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分享!

网友(2011-03-08):
真是少知的知識......謝謝各位大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