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30吋液晶電視問題再次請教~感謝!!

楼主(2010-11-29):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小弟目前電源板的問題已解決
電源板已正常輸出
http://bbs.pigoo.com/thread-24405-1-1.html
小弟目前遇到其他問題
煩請各位大大及有修過液晶電視的前輩們
再次幫忙
謝謝!!
感激不盡!!
(1)液晶電視在無訊號輸入時,畫面會是什麼樣子,會像電腦用的液晶螢幕(燈管亮完後就熄掉)一樣嗎??
(2)液晶電視的燈管好壞,可以用液晶螢幕的高壓板+AD板+按鍵測試嗎??

网友:
(1)是像電腦用的液晶螢幕的(會一樣的)
(2)32吋是16燈(可以使用燈管測試器 測試 )不要使用您說的方式(功率不足會燒壞 高壓版 )

楼主:
(1)是像電腦用的液晶螢幕的(會一樣的)
(2)32吋是16燈(可以使用燈管測試器 測試 )不要使用您說的方式(功率不 ...
引用 网友A:

感謝大大的回答
不過小弟看不懂您的意思
(1)是像電腦用的液晶螢幕的(會一樣的)
因為小弟現在的液晶電視開機時在無訊號輸入時會藍色畫面閃一下後有時燈管很快會暗
有時會亮個幾秒才熄掉,都一樣沒聲音
(2)因為我的液晶螢幕的高壓板是一次只能測試一支燈管,無法一次16燈,請問這樣可行嗎??
PS: 液晶電視是30吋的,打錯了不好意思

网友:
(1)無訊號就無訊號阿,沒人知道AD預設沒訊號時會輸出什麼(這個很難說,也有無訊號會啟動aging mode的)

(2)TV通常使用12V作為面板輸入電源,Monitor通常為5V,螢幕的AD板拿去TV用=點不亮,因為電壓太低

     反之則會燒掉邏輯版(C/B)電路,可以PASS AD送訊號,前提是你有工具可用

网友:
您能不能說說現在的故障情形或是原來的故障情形
如果是高壓故障(換一片新的)大約是400元左右
但你的(電源版可能沒有壞)但是您已經買新的了
有故障情形,比較能知道需要(修哪理)才不會越修故障點越多

网友:
测试灯管可以用灯管测试仪,方便快捷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m_num_id=5181823047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想買  但是部會使用淘寶網

网友:
你本來是甚麼問題!!為何要換power!!
換了power(W)數夠嗎??不夠也是會暗掉!!要看啟動時24V~~如壓降過大!!掉到20~22就是不足(W)
POWER都排除的!!你就要考慮是不是高壓壞了!!燈管機會比較小~~3~5十台才會遇到一台
這個很難說!!你找一下舊文!!有人刊過如何修高壓!!

网友:
支持阿彰大的觀點,先檢查高壓線圈,我遇過的高壓線圈虛焊的很多

网友:
請問六樓大大那可以自己製作嗎?如果可以可教學一下製作方法ㄇ或是到哪裡可買ㄉ到ㄋ

楼主:
你本來是甚麼問題!!為何要換power!!
換了power(W)數夠嗎??不夠也是會暗掉!!要看啟動時24V~~如壓降過大!!掉 ...
引用 网友C:

感謝阿彰大的回覆
本來的問題是POWER無輸出
後來查到有一個PWM+PFC的零件IC(CM6800I SMD)壞掉
此零件露天有賣DIP沒有SMD,所以才會想換POWER
最後只有利用公司職位關係,直接找原廠要樣品
上星期修好POWER後,直接測試
發現液晶電視開機時在無訊號輸入時會藍色畫面閃一下後
有時燈管很快會暗,有時會亮個幾秒才熄掉,也沒聲音
所以才會覺得是否為高壓問題
關於阿彰大說的壓降是否過大問題,假日時會在測試看看(因為都要搬到客廳修)
到時在請阿彰大及各位大大幫幫忙,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