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Clock訊號與Data Strobe訊號的差別?

楼主(2010-11-29):
各位先進午安~
想了解一下Data Strobe
找到相關說明如下: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106083106328
但是我看得很模糊~請問能幫忙解說一下嗎?
感恩!!

网友:
clk 對於硬體來說是一個觸發源,他可以被用來計數或同步,
clk愈快表示在愈短的時間能做愈多的事情,但不見得一個clk一定要丟一組資料。
一個ic裡面可能有幾組不同頻率的clk,每個clk自然也有自已的功用,
彼此間是獨立作業的。當然也可以一個頻率讓全部的硬體共用。
這應該是往容易了解。

至於為什還要加入Data Strobe呢?
原因可能有以下幾個(個人認知不保證對哦):
1.等待週邊硬體,因每個ic的啟動時間不見得是一致的,因此便需以這隻腳來同步二個ic間的速度。
2.等待資料穩定,因mcu在資料處理時是序向的關系,有時在資料未穩定時,硬體便需得等待mcu資料正
    確了   才做接收動作。
3.共用bus,因電路設計時有可能是共用bus,所以加入Data Strobe來做data 跟addr的判別用。

好像寫的不太好,不知看不看的懂~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