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G FreecomUSBCard 不能format! [已決解]

楼主(2010-11-29):
外觀正面
外觀背面
不能FORMAT
Chip genius 查不到晶片製造廠商!

求助,如何處理,台灣沒有代理商可換修

网友:
wayne0936大,你試一下這個hp的隨身碟格式化工具

楼主:
試過了,謝謝,一樣沒辦法format

网友:
http://it.wenda.sohu.com/question/82114370.html

說不定...是sandisk的

如果要拼看看sandisk的量產工具,請回復一下吧

网友:
以前處理過數位像機記憶卡,資料不見顯示要format,要format又不能,用酒精清潔金手指就ok了

网友:
容量還可以看到,基本上隨身碟還能動作,但無法格式化,可能被鎖死。
風大您有PE嗎?用PE洗看看。
命令提示字元模式能看到隨身碟有什麼東西嗎?

网友:
這種狀況…真的要有量產工具才有辦法處理了!

先看能不能找出哪家的chip、再刷一下firmware應該就解決了…

當然如果刷完還是不行…那就…恭喜~準備送修或換新了^^"

楼主:
s10274chen 大,PE 指的是?
suneku大 :看得到 產品製造商:freecom
                           產品型號:usb card
hanwen大:看不到chip製造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抱歉一時不察,還有從USB接頭的編號查,以及開殼看晶片的方法~

网友:
PE可以看這篇喔!知道是什麼東西。suneku大是介紹把PE放到隨身碟,至於最主要PE的部分,您就要網路找一下囉!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B%E9%96%8B%E6%A9%9F
小弟我是偏向覺得被病毒鎖住,不然就要參照hanwen大及suneku大的方法,用量產工具去刷看看了。

网友:
用低階格式化軟體試試看,應該是隨身碟內有壞軌,chip有問題就會這樣。

楼主:
TO:cch002大突: 低階格式化軟體試過了沒用!

楼主:
我把它拆了
還 要用什麼方法呢?

网友:
量產後有機會救回來,不過USBEST晶片的隨身碟我沒有,無法幫忙確定應該用哪個量產工具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 ... illa:zh-TW

楼主:
我試過usbest的量產工具,連讀都讀不到!,沒辦法了!

楼主:
晶片製造商、晶片型號查不到,會不會是晶片壞?但WIN還捉得到隨身碟,怪了!
http://www.5z18.com/
有量產程式!

网友:
風大,這個USB卡,先前有沒有摔到地上過?有聽聞過隨身碟一摔,晶振就掛的....但小弟我是耳聞,也無法證實有沒有這樣的事。
隨身碟內沒有怪異的程式?

楼主:
沒摔過呀!
應是format沒完成就拔除吧。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
我的2G 救活了!

用了比隨身碟量產(V3.9.12.1)時更高的版本的量產程式(3.9.35.0),成功的完成了!

网友(2011-06-11):
你試一下 WD的格式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