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電腦螢幕電視盒的有線電視選台出問題

楼主(2010-11-29):
原本是正常使用的,後來出問題就壞了。
有線電視只剩幾台,只有第九台大愛有聲音影像(神明的力量強迫收視!?)。

大概就10幾台、三十幾台、四十幾台、六十幾台(幾台不是很多台的意思,是大概只有其中一台),台數台號是固定的。
除了第九台,都是有雜訊無影像。

拆了幾個大電容量,都沒有問題。請問是調諧器(長方形大大的那個)壞了嗎?
(有一台電視也有類似的問題,不知是否是同樣的東西壞了)

网友:
很可能 AFT 裡的電容變質
鐵盒內是調諧器
有  鐵粉芯  的就給他轉看看

网友:
現在家裡用的電視盒之前有發生類似的問題,結果是那個12V變壓器害的.
給您參考.

网友:
昨天處理一台新力全平面TV情形跟大大描述類似....那顆調諧器原廠維修價破3張小朋友...為了幫客戶省錢...用補焊方式....你可以先試試看輕輕敲擊會不會好如果敲擊會改善應該是裡面焊點有虛焊...可以補焊救回..但要小心裡面焊點相當細小不要短路了...對了..裡面線圈千萬不可亂調這種調諧器是頻率合成式的頻率都相當準...以免調不回原來的數值...除非你確定那顆裡面電容變質了及電容數質多少...

网友:
昨天處理一台新力全平面TV情形跟大大描述類似....那顆調諧器原廠維修價破3張小朋友...為了幫客戶省錢...用 ...
引用 网友A:

    的確 這個調諧器要補焊必須非常的有耐心 線路都很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免驚 PLL 很平凡
怕調不回來就做個記號

网友:
感謝分享,正在學習中…

网友:
線圈架還是不要亂調的好,不僅是怕調不回來還怕不正確的調整棒弄破了那個小小的調整鐵心。

這種情況我修好過好幾顆,都是換ㄧ換內部的小型化電解電容後就解決了。
這種迷你電解電容非常容易老化,更換時改用鉭電容裝上,體積更小壽命更長。

网友(2011-05-13):
12V變壓器害的<<<<我也有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