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White Westinghouse 電視機的畫面有鬼影

楼主(2010-11-29):
第一次看過這樣的電視機品牌, White Westinghouse, 型號是 WT-F2192K

確認不是天線的問題, 因為同一條第四台的天線, 接到其他電視機, 畫面很清晰

電視機的主人說, 最近圖像有暗白色的一條垂直的東西, 重複從左邊掃到右邊, 有雪花, 畫面不清晰.

試驗天線時無意中發現暫時的解決方法, 天線插頭只插入一半, 同軸電纜的屏蔽地端不接上天線插頭的地端, 電視畫面就比較清晰了.

請教有人修理過嗎

剛剛錄影的短片裡, 螢幕上女主角的那個鏡頭就最明顯. 後半段就是把天線拔除, 再慢慢插入一半的結果. 最後繼續插入天線, 一旦同軸電纜的地端碰到電視插頭的地端, 畫面有很多雪花了.

网友:
那牌子是西屋掛牌........普驣OEM試試再天線頭加個斷電器...聽大大描述好像是天線AC連波干擾或是電視本身AGC迴路有問題(補充調諧器也要注意)

楼主:
那牌子是西屋掛牌........普驣OEM試試再天線頭加個斷電器...聽大大描述好像是天線AC連波干擾或是電視本身AG ...
引用 网友A:

    請問樓上有詳細的資料供參考嗎.

网友:
像是影像中頻故障.是中國机版

楼主:
像是影像中頻故障.是中國机版
引用 网友B:

    那請問如何修理呢

网友:
你天線頭只插銅線心會改善對不對....有可能是電視本身(AGC自動增益迴路有問題)試著找個衰減器5-10db左右接上天線輸入端..衰減看看...如果ok就這樣先頂著用..不然沒線路圖也不太好查...先試試看.....如果方便有拆機請把綜合IC跟系統IC型號給我我找找看有沒有資料

网友:
像是影像中頻故障.是中國机版
引用 网友B:
[/quote

苦命....你浮出水面了喔....好久沒看到你 了

网友:
有外加強波器嗎??如有的話把增益調低一點

楼主:
有外加強波器嗎??如有的話把增益調低一點
引用 网友C:

    應該沒有強波器, 因為人家的外婆說, 看了6年都很好, 最近壞的. 原來也以為天線有問題, 馬上搬了鄰居的液晶電視插插看, 天線好的

楼主:
你天線頭只插銅線心會改善對不對....有可能是電視本身(AGC自動增益迴路有問題)試著找個衰減器5-10db左右接 ...
引用 网友A:

    現在把天線脫掉插頭, 只接銅芯會改善, 沒錯是這樣. 這樣已經頂著用了一個星期.

但是人家外婆一天到晚問什麼時候弄好....所以有空就要過去拆機, 前提是要把自己的借給她看, 搬回來慢慢處理, 因為那是電視伴我眠的機器, 欠缺XX寂寞的外婆一定需要的伴侶  .

网友:
像是TUNNER的問題. AV輸入不知會有問題?

楼主:
你天線頭只插銅線心會改善對不對....有可能是電視本身(AGC自動增益迴路有問題)試著找個衰減器5-10db左右接 ...
引用 网友A:

    IC data sheet 已經全部下載了, 大概就是下面那些, 其中的 N101        LA76814K        , 應該是主要的 NTSC TV set IC

White Westinghouse 電視機的 ICs

White Westinghouse 電視機的 ICs

圖片就是那顆 IC

楼主:
像是TUNNER的問題. AV輸入不知會有問題?
引用 网友D:

    tuner 有照片, 請問要如何查呢 ?

楼主:
像是TUNNER的問題. AV輸入不知會有問題?
引用 网友D:

    AV ok

网友:
實在找不到相關線路資料...有找到IC相關腳位圖...你試試看從第3腳位及第4腳位量量看電壓是否有異常..那裡是RF  AGC相關信號如有發現異常電壓...請順著往回找看看相關電阻電容有無異常感覺上電阻變高值或斷路機會頗大...試試看

楼主:
實在找不到相關線路資料...有找到IC相關腳位圖...你試試看從第3腳位及第4腳位量量看電壓是否有異常..那裡 ...
引用 网友A:

    兄臺你好. 可以給個大圖嗎, 俺的電腦螢幕太小, IC 腳的字看不到, 糊糊的.
或者你可提供下載的連接也可以. 謝謝妳

网友:
這台電視 是大陸代工生產 在LA 76814 IC  第48  49腳有一個中周將它拆下看裏面的電容有沒有變黑 如有變黑將它挖掉      再將它裝回去在  第48  49腳並聯39P  陶瓷電容  再用調整棒調整  應該就OK

楼主:
這台電視 是大陸代工生產 在LA 76814 IC  第48  49腳有一個中周將它拆下看裏面的電容有沒有變黑 如有變黑將 ...
引用 网友E:

    那是 PLL 的震盪器, 請教, 可以解釋一下原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