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品牌的點歌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0-11-29):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看不太出來是哪壞的

維修就是不要太早放棄
拆下去就有機會

网友:
這是早期的點歌機吧 ~~  用電腦主機板而且很大一台
現在的點歌機都是用自家設計的機板了~體積也比較小

网友:
這台當初買應該不便宜,客人怎可能要報廢...當然想修好啊,.
這台修好不知收多少coco.....
想當初一台「點將家」買了5萬多....自已要灌新歌都不行......
突然好想唱一首歌.....
~我決定~愛你.. 一萬年~

网友:
這種PC Base應該可以自行升級硬碟,可以灌更多歌
若它OS是Linux就好搞定
點歌機...有電腦跟觸控螢幕,就可以做了,電腦配備不需太高
重點還是那個點歌軟體...

网友:
支持一下~ 不錯的維修實例!!
沒想到可以修成功!!  我有一台很舊的點歌機【唱的感覺不是很順】+【只有光碟機】~光碟壞了【出現 NO DISk】~咱就把他報廢了!!  過了3年~在跳蚤市場【有好多臺都是 那個牌子的機】

這是早期的點歌機吧 ~~  用電腦主機板而且很大一台
現在的點歌機都是用自家設計的機板了~體積也比較小

其實要修的人~   應該是想說【Maxtor硬碟】與光碟機~更換比較方便吧~

网友:
不知道硬碟內部資料是否有被加密呢??
沒有的話幾乎可以拷貝起來
拿其他電腦主機來灌
也可以增加許多歌曲

网友:
看不太出來是哪個電容壞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種白牌機是音x牌相容機使用dos系統,早期 v5.* & v7* 相同歌庫*.sz & *.dz 的加歌 , 使用ghost or pcimage 可以整個硬碟複製, 如果想把其中某首歌可szmaker.exe 還原成*.sz 加到別台使用, 某個分享軟體仍可找到不少*.sz檔案 ,但有些是被蘆洲某位仁兄加料過的, 灌了只唱幾句就沒了, 讓您認為機器壞了只要找到正常的再覆蓋就可正常,如果您要兩年前的加歌檔我還有, 如果真有須要可用midi編曲自製歌曲.

楼主:
這台當初買應該不便宜,客人怎可能要報廢...當然想修好啊,.
這台修好不知收多少coco.....
想當初一台「點 ...
引用 网友B:

......你....看過我的非死不可嗎???

楼主:
看不太出來是哪個電容壞
引用 网友C:

第6跟第7章的照片...比較一下...高...矮...

网友:
能修就是好事~環保喔!

网友:
好酷喔~沒看過裡面...原來是片小主機板...還可以用除錯卡測...
好好玩喔~

网友:
回復  0987456231
這種白牌機是音x牌相容機使用dos系統,早期 v5.* & v7* 相同歌庫*.sz & *.dz 的加歌 , 使 ...
引用 楼主:

dos作業軟體底下喔~原本以為是在WIN95或者98的作業程式下面進行的說
看到看一下順大所修的機子內部的主板才有所了解到
不知道是否能用硬碟複製硬碟的方式下去做呢??
我在想使用不同的主板下去使用的話
不知道硬碟內部的驅動是否要重新更換過?

楼主:
dos作業軟體底下喔~原本以為是在WIN95或者98的作業程式下面進行的說
看到看一下順大所修的機子內部的主板 ...
引用 网友A:

可以對拷...這種機器主要是鎖在重疊卡與音效卡
沒這兩張卡...就無法正常啟用...
這機器~~~貴就貴在這兩張卡.....

网友:
回复 网友D:

順興大~什麼是重疊卡??

楼主:
回復  shunxing

順興大~什麼是重疊卡??
引用 网友E:

重疊卡....可以將2種影像混和重疊......

网友:
將字幕&循環背景做重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感謝說明,我知道了...

网友:
爆的不是很明顯. 樓主一眼就能看出. 功力自不在話下~

网友:
爆電容~順大算是"凸著軟仔"~
恭喜完修,摳摳入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