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一台結合光學,電學及機械的古董

楼主(2010-11-29):
終於升等了,可以貼圖了,卯起來狂貼

一看這一張圖就知道是啥了吧

雖然不是什麼高科技,但裡面有些設計可說是經典.....

四邊角角的蓋子打開,各有一個螺絲,拆拆拆.....

其中
1.燈光光源
2.直角反射鏡
3.風扇
右上為主變壓器110/130/220/240手動切換轉24V 250W
右下為主鏡座
中間為換片機構

先講左上及左下兩個電路
左上負責開燈/關燈及1號燈掛了可自動切換成2號燈
背面

左下為換片及調焦等控制
背面

另電源接頭的電路設計

貼一張側面照

以上為電子控制的部分
接下來為機械
這是主要驅動機構,靠一個直流馬達,藉由齒輪,槓桿
完成前進.後退.上片.下片,檔光板開合等動作

這是片匣旋轉機構,由旋轉機構及片匣的作用,可使片匣正轉/反轉

檔光板,在沒有下片時,可防止光投射出來

焦距調整由另一個馬達帶動

來一張背面照
打開後是有玄機的

裡面的燈泡座是可以拿出來的
這是1號燈在點燈位
上方為2號燈

整體設計只有1號燈正極,2號燈正極及共用負極
當1號燈掛了,2號燈會點亮,且2號燈的電同時連接左下方的電磁作動
使得槓桿鬆脫,2號燈會因重力,自動落下至點燈位
可說是很優的構想.......不用馬達或另加扳手控制

2號燈在點燈位

另其反光鏡的設計也充分取得燈絲的亮度
上二張圖片中的示意圖,
紅色為燈泡原本的燈絲(稱燈絲正面光)
藍色為反射鏡看到的燈絲(燈絲背面光)
二個調整成一個平面......

最後在來看一下光學機構

最右位主鏡座
過來一點(150,250後方)是檔光板
中間為片座
再來是二片聚焦鏡
最後黑盒子內是直角反射鏡

右邊有個0<,代表主鏡在水平位,
這個機構的目的,在於由主鏡下方的調整旋鈕,
使主鏡上下移動,可使投影位置上下移動很大的範圍
不用把整台機器的前方墊的高高的喔........
且整個機構還會帶動後方的透鏡/直角鏡及燈座相對旋轉傾鈄
所以不管高的還是低的,透影出來的畫面都是正的(梯形修正)

最後看一下人家的下面
左方二個圓的是電壓調整,及過載保護

右邊板子拆開可以看到直角鏡及一個半球鏡
下方是燈座
最下則是風扇進氣口(濾網)

整個底座是金屬(感覺是鑄鐵),內部隔板是鐵材
上方的外蓋是塑膠的

最後最後

來張正面照唄

我的三圍
長432mm
寬362mm
高204mm
體重14Kg
生日:不詳(只知道有一本1985年印製的德文使用手冊)

被人解剖是因為鏡片髒了,拆出來擦一擦,
現在還活著,不會被殺肉啦.........

网友:
很令人懷念的產品..

以前上攝影課時, 製作的幻燈片, 就是用此播放的..

THKS..

网友:
原來是一抬投影片機阿~~~
真的是古董了~~

网友:
哈蘇的幻燈機....
連投影都用菜頭鏡n_092|
裡面的IC大部分日期碼都是1985,所以機器出廠日期推估在1985~1986間

网友:
回复 网友A:

    錯了,這個叫幻燈機。不叫投影機。

當年自己玩沖正片才叫好玩勒。

网友:
圖文並茂介紹的很棒
不錯喔!

网友:
回复 网友B:

現在照正片也是回味無窮啊~不過沖洗店就要慎選了,藥水搞錯發色就天差地遠

网友:
很高檔的用料呢…

网友:
不錯的【幻燈機】圖片!!
本來咱也是要買一台【來研究的】 【看看電子零件有哪些】~  【不過家裡放不下~所以作罷】》《
本來以為零件會很少的~    今天一看【還蠻多電子零件】的^-^

ps"看到牌子是【Victor】!!

网友:
一般的幻燈機大都是135的底片,這一台好像是專門放6x6的底片,如果是6x6幻燈片放出來的效果可媲美電影院的螢幕;當出問一台要5~6萬!

网友:
回復  逃兵

現在照正片也是回味無窮啊~不過沖洗店就要慎選了,藥水搞錯發色就天差地遠 ...
引用 网友C:

哈.狼仔也玩過呀。不然不會知道有這個問題。
不過,玩過暗房,我也玩到正片就停了。
說實話,正片的色彩比起負片還是漂亮。

网友:
這東西~~在我那時期...根本是~~~花不起...
連碰都沒碰過的東西~~
只能看一些雜誌得來...一些相關知識...
看樣子~~幻燈機...真的是古董機了

网友:
剛開始都不知道他是啥?原來....

网友:
長知識了......那段過去我來不及參予

网友:
看到最後才看出來..

网友:
真的稀奇呀! 謝謝分享!

网友:
很早以前公司搬家清倉庫...
丟掉一堆上面的圓形片匣說.....而且是全新的.......

換工作了......不知道還有啥古董還在.........

网友(2011-01-27):
跟以前放電影的是同一種東西ㄇ?

网友:
依裡面的電容來看應該是西德製造的吧
電容品質真是高級

网友(2011-03-15):
真是一台好機,看到這種幻燈機一定要先給它敬個禮
這又讓我想起唸書的時候,好懷念

网友:
映象中有人用這類的投影機上放一片裸的液晶面板,
直接將液晶的畫面透過投影丟出來!! 十幾吋的畫面就變成幾百吋...

网友:
謝謝分享 真是開眼界了

网友:
用面板改投影機的是用OHP(Over Head Projector),是把大張透明投影片放在燈箱上,透過上方的透鏡及反射鏡投至布幕上
大學時期單槍與筆電還不流行及進步,教授上課都是拿OHP搭配自製投影片一張一張放,哪能像現在筆電+單槍一接,打開"有力的點"就可以開始了

网友:
"有力的點"---->看了1分鐘後才想起來是 "PowerPoint"
dcstudio 大說的我有看過,底下是國外自製液晶投影機的步驟,不知道有沒有人有做過。
不用1萬元 就能擁有超大電視螢幕:XGA投影機DIY!

网友:
真是廢物利用的極致阿(OHP and old 14-15" LCD)

网友:
真是經典產品,我沒看過這種東西:)
我還真是孤陋寡聞

网友D:
原來是投影機~ 謝謝分享

网友(2011-04-14):
引用 网友D:
原來是投影機~ 謝謝分享

是投正片的『幻燈機』喔

网友:
這哈蘇+蔡頭+高級元件....真是流口水!!
小的leica 和kodak 的正片播放機都放到灰塵厚厚!!
改天清一清時,也來po個圖.

网友:
挖!!我國小看過他耶!!用了兩年就換3色的投影機了

网友:
照片清晰..講解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