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T705 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0-11-30):
收到時是完全無燈號,按鍵無反應,先看看機子本体
拆開一看,目視各部位都很正常,無爆電容,容值正常,各ic也無擊穿 相片071
後來想到量各按鍵,按鍵按下後,阻抗很大(大於10歐姆),這是導通不良) 相片070
拿出wd40猛噴,再次量測,正常了,上電後可以開機,為了保險起見,把全部電容16v昇25v,35v昇50v,全部換新,各部位補焊一下,完修,燒機ok
今天那個妹妹又拿回來了,還以她是來找我聊天,誰知是螢幕又壞了,症頭一樣,按鍵全換就ok了,看來這台如果是這樣的情形還是換按鍵比較好XD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按鍵換新的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這樣返修的機率就比較低

楼主:
恭喜大大完修
按鍵換新的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這樣返修的機率就比較低
引用 网友A:

這種按鍵手邊剛好沒備料,客戶又趕著要,所以就先給他了

网友:
後來想到量各按鍵,阻值都是無限大,很顯然是按鍵短路了.
引用 网友B:

請教一下..

阻值都是無限大, 這里是否有誤..

應該是很小才對..

楼主:
回復 4# cremaker 啊還真的有錯誤喔,謝謝您的提醒^^我改一下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按鍵換新的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這樣返修的機率就比較低
引用 网友A:

    +1

网友:
BENQ的按鍵很亮光..
按沒多久就很容易發生接觸不良或是短路(按鍵按住狀態)
一般若收到這種機子建議把按鍵全換了...
會像樓上大大講的
返修機率會降的很低~

网友:
全電容升壓 換新  .... 這只有龜毛人 會做的事....  我也是耶~

恭喜完修

网友:
維修這門是良心事業
為自己作好口碑一定會財源滾滾來
畢竟客源的多寡
來自於好口碑跟有良心的道德上
贊同E大的作法

网友:
我之前有看到某前輩修的機器,竟然拿電容剪下來的腳來當BENQ的保險絲用,心臟真大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直接用接腳來當保險絲0.0
那位真是個高手= ="

楼主:
我之前有看到某前輩修的機器,竟然拿電容剪下來的腳來當BENQ的保險絲用,心臟真大顆! ...
引用 网友C:
這個很扯喔,沒備料時,我頂多是用電源的細線,用鐵線我到是弟一次聽到

网友:
我也認為換掉較好

网友:
[ 後來想到量各按鍵,都有些小阻值,很顯然是按鍵短路了 ]

你越改越模糊了 !!!

應該如下 :

後來想到量各按鍵,結果有些阻值都無限大,很顯然是按鍵路了 !!

楼主:
[ 後來想到量各按鍵,都有些小阻值,很顯然是按鍵短路了 ]

你越改越模糊了 !!!

應該如下 :

後來想到量 ...
引用 网友D:
有(阻值)這個部份應是正確的,可是該用短路還是開路來表達,除了jeanshyen大有人可以多表達一點意見嗎??我搞混了說??

网友:
依你的狀況來講 , 當你說 [按鍵按時都無反應 ] !!

1. 有可能是按鍵故障 !!!

2. 有可能是其他問題 !!!

假設當按鍵故障時 , 通常按了無反應 , 你使用歐姆量測其兩端 !!

正常的情況下 , 應該是 [ 按下按鍵時 ] , 量到的阻值是 極小 !! (呈現短路)

如果是超過 數 10 歐姆以上 , 我們稱為導通不良 !!

那如果按下後阻值 無限大 , 那表示 [開路] 或 斷路 !!!

p.s

相關名詞說明:

1. 斷路 or 開路 ---------> 此電路該導通而未導通 !!

2. 短路 or 閉路 ---------> 此電路不該導通而導通 !!!

所以當我們量測保險絲時 , 我不會用 短路 這個名稱來說 !!

因為保險絲正常量起來就是短路的 !!

這樣容易造成混淆 !!

网友:
按鍵按下後,測到的阻抗趨近於零;按鍵放開後,測到的阻抗趨近於無窮大,表示是正常的開關

按鍵按下後,阻抗很大(大於10歐姆),這是導通不良;按鍵沒按時,卻能測到有數K/數十K/數百K歐姆的阻抗,這是微導通或是漏電;按鍵按下後,手指在按鍵上晃動時,阻抗會變動,這是接觸不良。以上都是按鍵故障的徵兆

楼主:
回復 17# 港都狼仔 回狼大,我的按鍵應該就是這種情刑了(按鍵按下後,阻抗很大(大於10歐姆),這是導通不良)

网友:
恭喜完修.......顯然廠商當初買的料不是很好喔

网友:
看來還是要直接換按鍵較實在~恭喜完修~

网友:
看來小小按鍵~影響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