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ee note與Eee reader初觀

楼主(2010-11-30):
ASUS於今年底及明年計畫推出的Eee reader/Eee note

Eee reader(左)與Eee note(右)合照

Eee note正面,採灰階反射式TFT LCD

Eee note正面及專用筆,只能使用專用筆觸控,不過有感壓能力(採Wacom的技術)

Eee note底部

Eee note背面及其相機

用Eee note內部塗鴉板塗鴉一下

Eee reader採用電子紙技術,維持頁面時並不用消耗電力,同樣內建觸控,用手就可以操作

電子紙無視角問題

Eee reader底部

Eee reader背面

電子紙更新速度較慢

拿Eee reader看漫畫

网友:
狼大
都只有灰階的嗎??
應該會出彩色畫面的對吧
感覺還不錯耶
用起來速度不錯嗎??
小型的電子書還可以當成畫板(我想有彩色的應該會更好)
只是有疑問~狼大你手邊怎麼會有呢?

网友:
狼劃的很漂亮!

网友:
又沒有內建無線網路?

网友:
呵呵!看來沒有Ipad漂亮!

网友:
如果是彩色的話會更讓我有想買的慾望
現在買只不過是替人家分擔研發費而已n_133|

不過在行動通訊發達的現代
我有點質疑這個電子紙還有沒有生存的空間??
因為只要上網就全部可以看了
手機或輕薄型筆電都可以輕易做到
何必再買個電子紙咧.....
就看廠商們領導市場的走向了

网友:
看起來不錯~   差不多【兩個 手掌的大小】!!
其實我比較喜歡 黑白的畫面【比較不耗電】~     像 ut61e電錶一樣【亮度不高】【眼睛比較不會累】!!

ps: 因為咱   高度近視!!   有時候會【近距離看 螢幕】~    那些【高亮度的led 或LCD銀幕】~就不太適合我了!!

网友:
ASUS於今年底及明年計畫推出的Eee reader/Eee note

Eee reader(左)與Eee note(右)合照

Eee note正面, ...
引用 楼主:

請問是學校用的版本嗎

楼主:
都只有灰階的嗎??
應該會出彩色畫面的對吧
感覺還不錯耶
用起來速度不錯嗎??
小型的電子書還可以當成畫板(我想有彩色的應該會更好)
引用 网友A:

這是參加ASUS舉辦的試用活動拍的
目前只有灰階的,後續會有彩色(不過電子紙能顯示的顏色數有限),效能普通,拿來翻閱文章跟漫畫是足夠。

又沒有內建無線網路?
引用 网友B:

都有WI-FI,還有3.5G可選配

不過在行動通訊發達的現代
我有點質疑這個電子紙還有沒有生存的空間??
因為只要上網就全部可以看了
手機或輕薄型筆電都可以輕易做到
何必再買個電子紙咧.....
就看廠商們領導市場的走向了
引用 网友C:

電子紙最大的好處就是不更新影像時是不耗電的,無視角限制,在強光下不會有一般發光顯示裝置看不清楚的問題(光越強越清楚),所以適合平面閱讀使用,只不過目前尚未普及化,所以成本上反而比起TFT LCD要貴

請問是學校用的版本嗎
引用 网友D:

目前Eee reader已經有慈濟版本,機體是藍紫色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當年元太在發展這個電子紙的時候有來找我看看能不能幫寫XWIN的DRIVER。
有拿一台來玩看看。
很有意思的是那個時候用的有像"印刷"的技術。也就是去"吸附"碳粉的做法。所以,就算是斷電了,還是會維持在它斷電前的那個頁面。不翻頁不會耗電。只是現在用什麼技術就不知道了。

狼大,您這篇要不要加些內容直接移到拆解區去呢?

期待中。

楼主:
當年元太在發展這個電子紙的時候有來找我看看能不能幫寫XWIN的DRIVER。
有拿一台來玩看看。
很有意思的是那個時候用的有像"印刷"的技術。也就是去"吸附"碳粉的做法。所以,就算是斷電了,還是會維持在它斷電前的那個頁面。不翻頁不會耗電。只是現在用什麼技術就不知道了。

狼大,您這篇要不要加些內容直接移到拆解區去呢?

期待中。
引用 网友E:

目前使用的是電子墨水,利用電場決定顯像與否,所以維持相同畫面依舊不用消耗電力,不過更新時會到畫面會變全白/全黑再顯像
因為這只是在現場試用的,所以不在手上,也不會有拆機圖XD

网友:
應該是這種技術
電源Off時
粒子維持原位置
所以不耗電

网友:
觀望一下....會有更好的產品推出

网友:
ASUS在我印象中感覺蠻保守的(就以主機板來說~MSI衝比較前面)
電子書的內部架構跟螢幕應該都是跟筆電有所不同
會不會以後學生只需要帶電子書就可以去上課了
不用在背厚重的的書包
也可以減少紙張的浪費
期待各廠的電子書

网友:
不知道為甚麼
不會有心花怒放的感覺~
還是比較喜歡ipad...
最起碼這ASUS Eee note與Eee reader便宜很多吧?

网友:
真的是廠商才想的出來的~~先給你出黑白的~~~
再過正子~~再出彩色的.....

不過~~郎大...你還真會畫圖耶~~~~~
居然就直接先給它畫了一之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