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網友【可以告知俺】S2IS 的變壓器~那裡有賣??

楼主(2010-11-30):
有沒有網友【可以告知俺】S2IS 的變壓器【7.6 Voltage】的接頭尺寸或那裡有的賣!!^-^
就是在usb訊號線接頭的旁邊~    那個圓孔!!

ps:能告知 在那里買【變壓器  最好】~
咱沒有要買~  只是我這裡有老舊的7.5V 的400mA變壓器~    我想要知道【電壓 電源夠不夠用】!!
還有我少了一個接頭!!

ps:這種接頭【特別小】~  比Walkman【隨身聽】的4.5V變壓器接頭還小!!

因為前幾天我用600元~    回收了一台故障機【不能拍照】canon S2IS
以後可能要收購或回收  報廢的相機或變壓器來改!!
《--》 比較耗電+用CF卡的【類單眼相機】~ 【用類似的變壓器接頭 接直流電來改】!!

ps:照相的相機【消費型的數位相機】【光學放大倍率只有3倍】我已經有了很多台~ 基本上要照【清晰電路板】的設備!! 我已經有了~
我只是想要用【練習改改電源】+所以想回收~  一些相機玩家【更新設備或報廢】丟出來的   8~12X【類單眼相機】^-^

楼主:
這個是 網友 改造電池接口【大水塘電池座】~的相機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highlight=%E5%A1%98

我也想要改[電池座]~  不過【有些   接相機架的底座】is不鏽鋼金屬座的~ 【要鑽洞】就【比較麻煩了】!!
塑膠的【相機架的底座】~用焊槍鑽洞是很快的!!^-^

ps:不過發現【canon  S2IS】【已經有內建的 7.4V 接頭】【所以如果有好的相機 +變壓器】~ 直接連接上去就可以用了《--》不必改 相機的底座了^-^

S2IS 的變壓器圖片  【接頭的規格】【外徑3mm】【內徑1mm】
TB/item.htm?id=8338096345

网友:
好變態的玩法   猛ㄟ    大大加油  弄一個 相機改裝廠   看看可不可以掛一個 turbo 出來

网友:
有沒有可以改裝成不用電的數位相機、等你研究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陽能數位相機,晚上怎麼辦?

用一個手電筒照著它....

楼主:
好變態的玩法   猛ㄟ    大大加油  弄一個 相機改裝廠   看看可不可以掛一個 turbo 出來

這沒有什麼【變態的玩法】~ 8年以上的老相機【零件老化~會比較耗電 或極為耗電】。。。加個【外加變壓器 當做固定的電源】是正常的!!

~如果要省電池的錢
【1】  第一【就是要加一個  變壓器的 公插頭座】在相機上面!!
【2】第二 就是看您要【在家用交流電轉 直流電的變壓器】或 是加一個比較【大的鋰電池】~
【不然大的新相機+電池~連續拍攝相片~拍不到100張相片~一般而言拍不到50分鐘的時間就沒電了】!!

ps:【第2臺相機~那個燒焦部份】~是咱用 銼刀與焊槍 ~把多出來的地方【磨掉】!!
這樣就可以 放入 3.7V  1300mAh的鋰電池了!! [帶著相機+便宜的鋰電池~ 到處拍照了]!!
ps:【第4臺相機】是處理前~有個凹角在裏面~電池CR-v3放不進去!!
ps:nikon E3200 與 nikon4100就不需要處理~電池CR-V3可以直接放入!!

ps:不過大臺相機【要用銼刀磨就很難看了】【要磨4個地方】~ 所以要好看【就是 要用大水塘的鋰電池了】!!
所以那位網友 算是很厲害的!! 會改相機+改電源!!
不然用 4顆【鋰電池】+充電器~【大潤發賣的價格】要 950~1000元呢!!
《--》而且只要一個電池 【前端或後端 生銹或 一點充爆現象】~又要買第2組新的4顆【鋰電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