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X牌32吋液晶電視白屏有救嗎?

楼主(2010-11-30):
POWER 都OK,聲音也OK
T-CON CPT 320WF01C
VAA 15.1V
VGH 25.8V
VGL -6.3V
VGM0-1-2-3-N 也都有輸出
是面板掛了嗎?還是其他原因還有救嗎?

网友:
T-CON
VAA 15.1V ~VAA是代表什麼?是供何使用電壓?
VGH 25.8V~VGH是代表什麼?是供何使用電壓?
VGL -6.3V ~VGL是代表什麼?是供何使用電壓?
VGM0-1-2-3-N 也都有輸出
~VGMO-1-2-3-N是代表什麼?是供何使用電壓?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檢查vcom是否有5v
以及t-con連接至面板的80pin的排線有無短路
如VCOM無5V電壓在AD板上有5V請自行拉一條過來接
應可恢復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vcom是有5v,但郎客等太久退修了。謝謝!

网友(2011-04-17):
大大,,,,,,,,,,,,,,退修了,  真可惜

网友(2011-05-17):
看來是無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