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VGA專用TT-650W 80% PFC

楼主(2010-11-30):
3D-LCD就要有夠力的VGA卡,跑3D時處理畫面要2倍,電腦POWER也裝2臺
那就可原電腦配備,只要加上這臺給VGA專用,650W未來推CF或SLI都足夠了

配件組

規格

前後面跟一般POWER不一樣,白色3PIN是AC90~240的接頭,紅色是6~8PIN+12V接頭,黑接頭power on有對接atx同步

內部跟一般POWER一樣,就只有+12V/90Amax

PS:這臺一般是安裝在5-2/1佔2格也就要2U

网友:
感覺PFC的線路架構好簡單喔~這要有請狼大來鑑定了~

网友:
開眼界囉!還有這個東西啊!

网友:
CWT代工的產品~不過沒有更細部圖無法得知近階構造~

网友:
說實在的,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這類產品..

受教了, 長知識了..

不過看其內部滿簡單的..

楼主:
[XF]曜越TT「Power Express 650W」這較詳細的測試
http://www.xfastest.com/viewthread.php?tid=17402

网友:
這應該是顯示卡輔助PSU吧?

跟主PSU同步啟動運作...

网友:
依圖面看來,輸出電容只有三顆,(應該不超過6600uf)似乎稍嫌容量不足
且該電源標稱650W,如果輸出是12V / 90A的話,輸出功率就有1080W
所以12V / 90A 併非連續輸出,連續輸出電流則是650W除以12V=54.16A (連續)
如果用戶的主機與AGA都滿載使用,耗電量更是驚人
主機電源450W+VGA電源650W=1100W
效率均以80%來算就是1100W除以0.8=1375W
以110V而言,連續使用電流是12.5A,比一隻吹風機還耗電
該設備必須使用"專用迴路"以冊安全

网友:
依圖面看來,輸出電容只有三顆,(應該不超過6600uf)似乎稍嫌容量不足
且該電源標稱650W,如果輸出是12V / 90A ...
引用 网友A:

雄爸.. 應該說的是在滿載的狀況下..

我想是否在一般情況下, 用的電力應該沒這麼高?

THKS..

网友:
應該是直接把12V1與12V2相加所得到的結果,因為那只是指單組最高電流,兩路總輸出電流和就只能54A(650/12=54.17A)

网友:
.....超精簡..實在很懷疑它的能力....
線圈也太小顆了吧...能輸出54A以上...
那真的很神奇....真的要測試...去拿汽機車的頭燈來實驗就知道了..
並連整排的來試試看...100W用6顆就好了...
能點亮且能持續1小時..那代表真的夠份量...

不知道5V的根3.3V的提供多大的電流...怎麼沒有標示呢??
(現在的電腦5V跟3.3V用的電流也很嚇人耶)

PS:這比液晶電視用的24V線圈還要小顆耶...

网友:
這顆是顯卡專用電源,所以不會有3.3V與5V

网友(2011-04-13):
顯卡專用的電源,太神奇了第一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