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Gibson 32" GLCD-3200L BGA重新植球回桿

楼主(2010-11-30):
客人送來時說明剛開始有畫面,可是到後面就變成全白,廢話不說了就拆機吧!型號及規格

變成全白畫面

機器內部,電壓部份都正常

示波器檢查中

完全沒訊號輸出

判斷應該是這個BGA封裝影編碼器出狀況,拆了它再說;

預熱台預熱中,溫度上升中

解焊中

解焊完成

下一動,一定是清潔BGA,氧化滿嚴重...

很乾淨,氧化部份都處理掉了

機板上就不用說了

植球過程沒照片就跳過,反正前輩都有說
直接跳到植球回焊,溫度給它設定在230度就OK

約3分鐘後....很滿意

再來回焊預熱中

回焊中(遠紅外線)

回焊完成

裝機測試

訊號轉到VGA,OK!!

訊號轉到TV並熱機中

圖多,謝謝各位!!!

网友:
很棒的實例!!

网友A:
客人送來時說明剛開始有畫面,可是到後面就變成全白,廢話不說了就拆機吧!型號及規格

變成全白畫面

引用 网友B:

看看大大們值球是一件很爽的事,可惜!我沒有!

网友:
BGA重新植球回桿的技術__真的很不簡單的動作,
誤差分毫不得!

网友:
不錯的維修實例,西屋有一款32吋內部結構與這款相同

网友:
很不錯的BGA實例,訊號沒輸出是個要點!

記得要強化散熱^^

网友B:
看看大大們值球是一件很爽的事,可惜!我沒有!
引用 网友A:

看看大大們值球是一件很爽的事,可惜!我也沒有!+1
流口水,
今天也修一台AD板很類似!

网友:
很棒的分享~大大辛苦囉~

网友:
判斷正確,拆焊 植株 回焊 一氣和成,一流也

网友:
看起來應該來敗一台機器了~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
版大,請問
判斷有無輸出如何測量?
是測量那個腳位?

网友:
專業,一流,棒。

网友:
哇~看大大的植球方式,很羨慕,我也想說那一台加溫機要花很多錢,

网友:
可以玩BGA真的很爽~~~
不過小弟也是沒得玩的那一族
很棒的實例喔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為我一直沒找到gm-15-1-LF的資料,加上開機時還有訊號,所以利用那時間去作判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俗話說得好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換句話說只要有設備,練習一下人人均可做出不錯的植球及回焊,如果是以維修為業的話,其實這樣的設備到是可以去投資.

楼主:
回复 网友E:

狼大,謝謝你的回應,Gibson + 西屋及聲寶好像有共同的機型.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用的這台價格還好,網拍大概17000上下吧,我是從大陸運回,價格更便宜,如果是以維修為工作,真的可敗一台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大大說的是,這一台就是因過熱造成板底氧化,所以強化散熱,是維修中一向重要的課題

网友:
......好大一台的紅外線機阿.......
我夢想中的設備.....

网友:
恭喜修復...有專業的設備修起來真的快很多

网友:
真精彩的實例
看就很爽了

网友:
您真是~~高手 高手  高高手~~

网友:
蠻不錯的維修實例......多謝大大提供分享!!

网友:
流口水中n_123|

网友:
請問大大重新植球回悍後可撐多久

楼主:
回复 网友H:

    實際的時間我也不知道,每個人的使用狀況不一定吧,我客人最長的已超過一年了

网友:
恭喜完修非常精采.........看的很過癮阿

网友:
感謝分享

這個機台好猛

网友:
這才是專業修理!!
請問示波器20MHZ夠用?

楼主:
回复 网友I:

    這是40MHz,對TV及一般維修來說,夠了!

网友:
mike大~
有遇過重植無效的嗎? 時效上換板子會比較快?
小弟有想要買紅外線返修台, 請建議牌子、機型~

楼主:
回复 网友I:

重植無效應該不會吧,除非BGA晶片損毀或溫度時間控制不當造成不良,換板子會比較快嗎?能修為什麼要換板子?紅外線返修台,我只用的手上的,其他牌的沒用過,所以無法提供.
目前我用的 T-862++ => http://www.tech168.cn/  (網站更新好像有些問題)

网友:
回焊的工作還是找當地有專業機器配合的比較好.
一來大家有錢賺, 自己也不用花大錢
如果維修量太大的話, 自己做BGA植球倒是OK~
因為成本可以回得來. 像我這種玩票性質的, 倒是看看就好
不過看大大這麼專業, 真的是術業有專攻. 強!!

网友:
好文一枚~值得力推

网友(2011-01-26):
謝謝大大分享!真是專業^^

网友:
很棒的實例

网友:
mike_shen  大大 我也有一台和你一樣的BGA返修台 能不能請教你一下 解焊 回焊 上下溫要設定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個人覺得這台機器的溫度都不準確,最好你另外再準備溫度計來測試,我下溫度設定約120度實際約150度,上溫度設定約240度,然後再用溫度計測板溫,溫升達170~180度左右即可解焊(有鉛),無鉛我再高約50度即可,回焊下溫度也差不多140~160之間,上溫度設定240~320之間(視狀況CHIP大小有關),當下板溫到達120~130度時(溫升不要過快),即進行回焊當上板溫將於180~190時加20秒結束加溫的泠卻.大體上就這樣,可能多作幾次比較容易掌握吧,這部機器很容易上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麵線羹大大~
你可以學我先用熱風槍玩小棵的植球丫
那也很有成就感喔

网友:
專業的技術+實用的工具=完修
恭喜~恭喜~

网友:
回复 网友K:

    有遇到!卡請你植錫好了

网友:
BGA 技術 還很搖遠...   謝謝分享

网友:
手上有幾片32吋聲寶跟西屋的板子,也都是一樣的問題!
BGA植錫珠,目前還沒這技術!
送修要$1500,還在考慮中...

网友:
回复 网友L:

    拆下來可以請有返修台的朋友代工一片代工約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