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uperSonic液晶電視37吋有聲無影維修參考

楼主(2010-11-30):
SuperSonic液晶電視S37B有聲無影維修參考!
故障情形:訊號經由視訊盒輸入有聲無影,有背光,VGA輸入正常。

网友:
修好之後的畫面果然是"賞心悅目"
不過開版大怎沒把旁邊的電解電容給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畫面是額外的貢獻,單純維修畫面太無聊!
電容有順便量過,容值沒變,所以續用.

网友:
很詳細的故障分享,謝謝大大

网友:
原來肉眼也可以判斷故障點,經驗豐富

网友:
感謝大大仔細的圖文教學
多看多學習,增加經驗

网友:
回复 楼主:

    CC水喔 機器收到湄滷蛋大哥^^~看看有沒短少物品的根小說回報一下 宅配來的太快有些人ㄉ有缺物品

网友:
很多維修知識都是靠有能力的大大分享的、真是感謝!

网友:
開獎畫面真到位

維修更是厲害囉

网友:
學習到了^-^
不錯的維修~   氧化嚴重的 電容與 電感【L或FB】也能代換成功!!
ps: 好像   換SMD的【電容】與【電感】的實例比較少~  更要支持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收到,中午收到,配件齊全,下午就用新熱風槍完修這一台電視!

謝謝個位!

网友:
感謝分享維修經驗,圖文精闢明瞭!!!

网友:
恭喜修復~之前遇過的西屋32是轉到TV就出現不明信號,其他輸入正常,沒有順利完修n_081|

网友:
很棒的維修實例,受教了!!!

网友:
真是心細,這樣也可以看到~佩服
請問滷大接到此機第一個維修思路

网友:
真不愧是高手

网友:
這篇的不同編號代用教學
超實用的啦

高手就是高手...

楼主:
回復14:
依狼大功力不太相信未完修.......您的設備那麼多!
回復16:
接到此機第一個維修思路..........?
先試各種輸入端是否有畫面有聲音出現,拍一拍....,
再來拆機目測,把燈光打亮一點,檢查是否有可見的故障,
依小的經驗目測約可修好30%的機器!

网友:
恭喜修復~之前遇過的西屋32是轉到TV就出現不明信號,其他輸入正常,沒有順利完修 ...
引用 网友C:

跟這台有類似的情況.
其他輸入OK, 如果是自用的.
就買選台器外接比較快,
不過大部份外接選台器畫質較差.

网友:
恭喜大大!技術一流

网友:
感謝前輩熱情分享!

网友:
恭喜版大完修,感謝分享寶貴的一課,正在學習中…

网友(2010-12-30):
又學到電容替代的知識,感謝分享。

网友:
謝謝分享維修實例.圖文並茂.粉實用唷!!感謝分享

网友:
技術真棒,收下來了。
光目測就了知道問題,真不簡單。

网友:
很詳細的維修資料,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