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電容或是有腳的零件

楼主(2010-11-30):
請問...
拆電容或是有穿過板子的零件

除了用烙鐵+吸槍

還有沒有別的方式?
用錫爐?
用熱風槍?
用真空吸錫器?
用預熱台?
還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吸錫烙鐵 也可以可能會比較乾淨
不然用可加溫世烙鐵拆也不錯 不過你要用新錫 去補焊 在整各吸起來

网友:
烙鐵+吸槍是最方便的

其他有點殺雞用牛刀的感覺

楼主:
電容越小
錫就越難吸
現在目前遇到的瓶頸

怕多吸幾次
板子就讓我搞壞了

网友:
小電容可以一次兩腳同時加熱(用一字形烙鐵頭),加熱時要上新錫,再用強力吸錫槍吸,一次對兩孔除錫,一次搞定,
這在烙鐵溫度和加熱時間的拿捏要靠經驗,多練幾次就可以控制自如了。

网友:
用吸錫線+手巧勁

网友:
用吸錫線+手巧勁
引用 网友A:

  +1 能吸得很乾淨

不過吸錫線要買好點才順手…but好的又很貴xd  兩難啊

小弟也還在學習衡量中@@...

网友:
我們這邊金華電子一捲15元,跟高級品長度一樣,記得(吸錫線要加焊油),就能一本萬利了。
上痞酷網教的,以前沒上焊油非常難吸,如今n_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