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VD2-MX/S 卡C1【維修實例】

楼主(2010-12-01):
這片主機板已經放著很久了,因為有兩片一樣的,但這兩片的故障不同,
有些照片忘了拍,先看圖片

型號

上除錯卡,卡C1,清潔插槽和更換記憶體後,故障依舊
上假負載

量測記憶體無3.3V供電,難怪會卡C1

旁邊的MOS有供電

後來用電錶的BB檔去查跟假負載相關的電路,結果都量不到,
想說該不會是斷線....翻到背面...果然....
整個供電的電路不知什麼原因變成紅色,一踫就快掉下來,
用跳線連接線路

這樣終於有3.3V的電壓了,上了記憶體後,除錯卡跑D0-DE-D1....
一直重復著.....完了踢到鐵板.....

先換BIOS看看....說著就把另一片的BIOS拆換

YA~跑碼了...

完修了....

哈....害我整晚都睡不著.....

网友:
恭喜碰哥n_148|粗工要加緊用功才行了n_146|

网友:
電路應該是有過電流的現象 !!

可能之前的記憶體有短路情形 !!

造成大電流 !! 燒燬電路 !!!

网友:
感謝大大的維修經驗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讓小弟又受惠了!

网友:
謝謝分享
請問拆下的bios有重新燒錄再裝到好的主機板測試嗎?

网友:
恭喜完修,這大電流把銅泊燒掉,難不成是記憶體插反了造成的?

网友:
真是厲害的燃燒線阿
~~~過電流短路了~~不過飛個線就可以解決了
恭喜碰大完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起來是將另一片故障板的BIOS先借來用
ROM上面有貼紙注明...

网友:
大大過然厲害,供洗完修

网友:
果然厲害  銅箔可以燒成這樣  恭喜阿碰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對記憶体插槽有問題的維修, 又多一層認識..

Yoyomay 的銲功不錯, 有練過哦..

网友:
哈哈~碰大發功了~派大星要變魔人普烏了...

楼主:
謝謝分享
請問拆下的bios有重新燒錄再裝到好的主機板測試嗎?
引用 网友A:

那顆有重燒過,但沒能燒錄成功,不知是IC問題還是燒錄器的問題...買回來還沒燒成功過。

恭喜完修,這大電流把銅泊燒掉,難不成是記憶體插反了造成的?
引用 网友B:

這片客人是帶電插拔,但不知有否插反

恭喜完修..

對記憶体插槽有問題的維修, 又多一層認識..

Yoyomay 的銲功不錯, 有練過哦.. ...
引用 网友C:

cremaker大,我焊功差了啦~  有沒有看到粉眼熟的除錯卡...

哈哈~碰大發功了~派大星要變魔人普烏了...
引用 网友D:

這篇也是參考你和其它大大的實例才完修的,還好我遇到軟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另外一片修好,也要記得po上來分享,

网友:
代電插拔、差錯都會燒掉線路....恭喜完修!

网友(2011-02-15):
我也有一片同樣型號,同樣故障點的主板,不知為何供電銅箔線路為何會燒斷 ?

网友:
感謝大大..維修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