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有關MOSFET的數值,有固定嗎?????

楼主(2010-12-01):
MOSFET拆下來測量
GS、DS應不導通,阻值應無限大
加一個偏置電壓後DS應該導通才算好的,那請教阻值多少以內都算ok的???
每個MOSFET導通後的阻值都差不多嗎???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10464-1-1.html
我自已測是500-700歐姆左右啦…「因材料不同而有變化」
但是我覺得這個只是參考囉…

楼主:
那如果只有200~300或者900以上這樣也算ok嗎?~~~~~

网友:
我是用比較土的方法去試啦…就去買一個新的來測看看囉…
因為…有一篇有說…暗傷的話…要用專用儀器來測才有辦法測出來滴…
多買一個新的沒有幾塊錢…

网友:
Rds(ON)跟Vgs & VDD & ID 有很大的關聯
Vgs電壓越高(最高通常在+-15~20V),Rds(ON)會越低
MOS FET的 G 極,會有電容效應,使用指針式電錶觸發導通後,必須再放電才會截止
個人對於 IGBT or FET 堅持使用指針式電錶,
原因是,指針式電錶的探棒,測試時所輸出的電壓較高,
可以較準確的觸發,併可以確認待測物是否"漏電"

楼主:
了解了!!感謝各位大大說明
另外順便請教,在主機板電路上有可能線路中MOSFET D、S腳直接畫通嗎???
遇到一片主機板MOSFET D、S是直接導通的,以為是MOS掛了,把MOS拆下來後發現線路本來就這樣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要考慮到的是 "負載效應".. 也就是周邊電路對此零件的影響..

另外, MOSFET 在應用中, 很多旁邊都有大容量的電容, 量起來真的很累..

大部份的人都是建議銲起來量比較準..

我的經驗是, 用 "剪斷法".. 因為用銲起來的方式, 一般人很有可能將零件及電路板弄壞(有著太多的例子), 其中由於 D 極往往和較大的銅箔接在一起, 解銲不易..

所以不妨將 S 腳剪斷, 這樣可量 D S 之間..

若懷疑 G S 之間, 也可將 G 剪開..

這樣量及回復上都很方便, 也不容易搞壞零件及電路板上的線路..

网友:
指針式電錶的探棒,測試時所輸出的電壓較高,
可以較準確的觸發,併可以確認待測物是否"漏電"
引用 网友B:

嗯~應該是指針電表歐姆檔的測量電流較大的關係,一般指針電錶在X1歐姆檔時有150mA輸出電流